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的核心技术都有哪些?

楼主(2015-10-20):
已知的有:启动技术、快速正反转切换技术、自动进角和动态进角技术、同步整流技术。

还有哪些?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甚至是异想天开的都可以

网友:
自动进角和动态进角技术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哥,你玩的好深入啊,膜拜……

网友:
自动进角,动态进角什么鬼

网友A:
玩的很深入啊,不过你说的这些都太业余了,应该还是学生娃,真正的核心技术是 成本+性能+可靠性的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的很深入啊,不过你说的这些都太业余了,应该还是学生娃,真正的核心技术是 成本+性能+可靠性的平衡 ...

单片机,换个马甲到这里水以为就认不出你了?too young!哈哈

网友A:
不水了,说点正经的吧,无感驱动难点主要是启动和低速运行,尤其是波动负载下的低速大力矩,TI那个芯片算法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水了,说点正经的吧,无感驱动难点主要是启动和低速运行,尤其是波动负载下的低速大力矩,TI那个芯片算法 ...

TI的算法之所以在低速有良好表现,是因为他的算法使用了其他算法没有用到的物理量,获得的信息更多了,控制自然也就更加精确!我目前还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TI的算法之所以在低速有良好表现,是因为他的算法使用了其他算法没有用到的物理量,获得的信息更多了,控 ...

透露一下使用了啥物理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水了,说点正经的吧,无感驱动难点主要是启动和低速运行,尤其是波动负载下的低速大力矩,TI那个芯片算法 ...

请问是TI的哪款芯片?

网友(2016-01-07):
引用 网友A:
不水了,说点正经的吧,无感驱动难点主要是启动和低速运行,尤其是波动负载下的低速大力矩,TI那个芯片算法 ...

TI的算法厉害,是指TI哪款芯片啊?想看看究竟

网友(2016-05-17):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TI的哪款芯片?

高手 膜拜中,各位大神大爷,多多指教

网友:
记得好像有个什么积分面积相等的概念

网友:
好深入,TI当然要就冲DSP 去的了,算法算法。。。,其他不了解。

网友(2016-06-16):
还请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2016-11-05):
引用 网友A:
不水了,说点正经的吧,无感驱动难点主要是启动和低速运行,尤其是波动负载下的低速大力矩,TI那个芯片算法 ...

楼上的研究的好深,膜拜

网友(2016-12-19):
再加一个,在线参数识别技术

网友:
再来一个,自动匹配电机模糊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