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的一些警告如何关掉

楼主(2015-10-20):
接手一个别人的项目,里面警告很多,怕是有些问题被遗漏,想关掉些警告:

有个  Non-standard bit field  发现里面警告比较多的是 这个。

一般定义就是

typedef struct{
uchar ID:1
uchar data:1
}struct1;

不知道怎样才算标准

网友A:
可以参考此贴学习位域的定义方法
http://blog.csdn.net/xxxxxx91116/article/details/9224307

网友B:
不知道你什么版本的CodeWarrior,我在CW10.6的Help里搜索typedef struct就可以看到如下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什么版本的CodeWarrior,我在CW10.6的Help里搜索typedef struct就可以看到如下图示:

5.1版本的,今天看了c primer plus 发现位域定义要是整形才可以,我定义的是8位的。

另外,警告是可以帮助的,只是5.1版本的警告搜索把前面字母去掉了,所以需要手动搜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此贴学习位域的定义方法
http://blog.csdn.net/xxxxxx91116/article/details/9224307 ...

Thank you  已经找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