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款免费的网络摄像头,自己确实用过的!

楼主(2015-10-20):
想弄个摄像头放置在家里,可以通过手机随时随地查看家里状况。
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云服务?是否免费?最好能存储一段时间能回放。有用过的朋友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淘宝上的 IP摄像机。wifi摄像机。 应该都是免费的(硬件不免费)。

用过 一款  带云台(反正就能能旋转的)720P 可以用手机查看。也挺清晰的。

还有就是现在的数字监控摄像机。也可以远程用手机查看(没仔细研究选项。怀疑不安全)。

上面的都是在本地添加好就能远程观看(当然本地远程要接入网络)不用设置DDNS 不用设置网关等。接近傻瓜式操作。

网友:
数字公司的智能摄像头嘛,还能通话

网友:
我刚买了这个用, 还不错, 基本不发热, 可以操作350度旋转查看,
有运动检测报警, 可以双向通话(半双工), 有录像和回放功能

网友:
现在即使是海康威视那种不到200块钱的枪机,都可以独立上网远程查看,通过DDNS或者萤石云,只不过枪机的视频没法保存,只能实时查看。

网友A:
用过360和小米两种网络摄像头,360好用很多。小米的摄像头和手机接入网络最好同一个网络提供商,否则很卡或难以连接

网友:
x宝上的都免费用,可以放TF卡,也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看,有软件

网友B:
搭车问一下:
若断网了,再连上, 是否需要重新设置呢?

网友:
我家用的海康威的,又叫萤石云。
可以有云存储,但需要交钱。我没交,自己插了个卡在里面,循环录的。
可以随时通过手机端看家里情况,还可以开启防盗报警,如果家里进人了就会报警到手机。
这个一次设置好无线连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
若断网了,再连上, 是否需要重新设置呢?

正二八经的监控系统,断电断网这些情况都不用理会那么多的,来电了或者通网了都会自动恢复。

网友:
下载掌上看家App用手机!

网友:
大华的乐橙tp1云台  终身免费云存储  299

网友:
10l楼说的不错,我也给朋友用过.可以用手机和家里的摄像机通话.还可以远程录像.

网友:
刚刚买了149元的小米小蚁摄像机,感觉性价比很高。

楼主:
谢谢大家,不过说了这么多好像有点乱,不知道选哪款

网友:
海康威视不错,手机端装个萤石云,可远程监控

楼主:
买了个萤石的C2C,还没到货

网友(2016-10-28):
不知道萤石的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
萤石云是海康的,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360和小米两种网络摄像头,360好用很多。小米的摄像头和手机接入网络最好同一个网络提供商,否则很卡或 ...

是这样的,深有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