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可穿戴设备专用的桥接芯片TC358870XBG

楼主(2015-10-21):
没有中文资料

产品概要

特点Feature:
HDMI® 1.4b to MIPI® DSI 1.1 / HDMI® Video format: Up to 4K Ultra HD (3840x2160, 30 fps, 24 bpp)

应用范围Application Scope:
game accessory / head mount device (HMD) / mobile devices / wearable computers display

RoHS Compatible Product(s) (#)
Available

网友A:
HDMI转MIPI接口吗?
不过cortex-M系列的都没这两个接口吧?
cortex-A系列的是不是都有MIPI了?

楼主:
上个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转MIPI接口吗?
不过cortex-M系列的都没这两个接口吧?
cortex-A系列的是不是都有MIPI了? ...

M是低端的,a是高端的,a的应该有

一般MIPI是接屏或者摄像头的,
MIPI-DSI就是显示屏,
MIPI-CSI就是摄像头,手机上屏,平台,
摄像头都是走MIPI协议的,所以要用HDMI驱动5.5或者6寸的手机屏的话,就需要用到TC358870XB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