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有没有简单好用的 GUI 系统?求推荐下

楼主(2015-10-21):
我打算做一个测试仪,想要数据实时显示数据 想要酷点,有没有 这样的gui系统啊。。。。。。
最好开源的。

网友:
ucgui3.98

网友:
emwin或者rtgui

网友:
emwin吧,rtgui之前用过,文档和注释都很少,用的痛苦啊,现在好像也不是免费了,且是基于rt-thread的。

网友:
stm32不是可以免费使用stemWin嘛!

网友A:
除了上述几个
轻量级的有ugui、ugfx等,还有面向8位处理器了u8glib、ucglib。
前几天在stm32f429上刷了个TouchGFX,尼玛已经有Android的效果了  http://touchgfx.com/stmicroelectronics/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上述几个
轻量级的有ugui、ugfx等,还有面向8位处理器了u8glib、ucglib。
前几天在stm32f429上刷了个To ...

u8glib   ucglib都不开源的吧??

网友C:
TouchGFX是个好东西啊,可惜不开放吧

网友:
zlggui比较适合 OLED或者12864这种单色,灰度,黑白屏。彩色tft用zlggui太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8glib   ucglib都不开源的吧??

完全开源,并且走的是BSD开源协议。两个库都是同一作者,而且一直在更新,完美支持AVR和Arduino。

https://github.com/olikraus/u8glib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uchGFX是个好东西啊,可惜不开放吧

商用的GUI,好像最便宜的授权要3000欧,官网可以下评估包,核心以库的形式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开源,并且走的是BSD开源协议。两个库都是同一作者,而且一直在更新,完美支持AVR和Arduino。

https ...

有示例图片么?

网友A:
https://github.com/olikraus/u8glib/wiki/gallery
https://github.com/olikraus/ucglib/wiki/gallery

此图形库是轻量级的不包含控件系统,控件系统可以无缝使用m2tklib,好像也是同一作者

网友:
楼上的GUI真是不错,还开源,一定要研究一下

网友:
GUI,标记下

网友:
先研究一下啊,正想自己做一个GUI

网友:
mark 一直想找一个好的单色的gui

网友:
看起来不错

u8glib  是针对单色的LCD

ucglib  是针对彩色的LCD

网友:
不错,马克一下

网友(2017-05-20):
单色GUI ,后面可能会用的但到

网友:
mark 一下  马上准备用

网友:
u8glib   ucglib,做得不错!

网友:
这么多种类

网友:
开了思路

网友:
真的是非常不错

网友:
TouchGFX这个收费贵不

网友(2017-08-26):
看了下,u8glib   ucglib,相当不错,适合做一些简单的界面。 128*128   128*160   320*240的屏幕这下可以靓起来了!谢谢楼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https://github.com/olikraus/u8glib/wiki/gallery
https://github.com/olikraus/ucglib/wiki/gallery

你说的m2tklib  是不是就是m2.h 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m2tklib  是不是就是m2.h 文件

我也没用过m2tklib,只跑过它的Demo,好像就是这个文件

网友A:
注意u8glib不支持128以上的分辨率,原因是,它定义的数据类型为signed char,大于128就可能成负数死循环了,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u8glib不支持128以上的分辨率,原因是,它定义的数据类型为signed char,大于128就可能成负数死循环了 ...

这个都是可以改的吧?

网友A:
可以改,改动的地方不止一处。印象中最高位有其他用途,所以只能改成signed short了,这样显存也大了一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改动的地方不止一处。印象中最高位有其他用途,所以只能改成signed short了,这样显存也大了一倍

ucglib  没这个限制吧?

网友:
标记一下,可能用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ucglib  没这个限制吧?

我也没深入用过,但其支持大分辨率的液晶屏,应该没这个问题

u8glib主要还是针对8位的单片机,ram省到了极限。arm的话可以直接使用ucglib。
同时作者已经停止维护u8glib,要用就用u8glib2

网友:
u8glib准备移植到单片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