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7串口的其他波特率用不了

楼主(2015-10-21):
在使用KL27时,使用库初始化串口,只有设置波特率为115200接收和发送的数据才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
LPUART_QuickInit(LPUART0_RX_A01_TX_A02, 9600);

uint32_t LPUART_QuickInit(uint32_t MAP, uint32_t baudrate)
{
    uint8_t i;
    LPUART_InitTypeDef LPUART_InitStruct1;
    QuickInit_Type * pq = (QuickInit_Type*)&(MAP);
    LPUART_InitStruct1.baudrate = baudrate;
    LPUART_InitStruct1.instance = pq->ip_instance;
    LPUART_InitStruct1.parityMode = kUART_ParityDisabled;
    LPUART_InitStruct1.bitPerChar = kUART_8BitsPerChar;
    LPUART_InitStruct1.srcClock = 48*1000*1000;

    /* clock config use IRC48M */
    switch(pq->ip_instance)
    {
        case HW_LPUART0:
            SIM->SOPT2 &= ~SIM_SOPT2_LPUART0SRC_MASK;
            SIM->SOPT2 |= SIM_SOPT2_LPUART0SRC(1);
            break;
        case HW_LPUART1:
            SIM->SOPT2 &= ~SIM_SOPT2_LPUART1SRC_MASK;
            SIM->SOPT2 |= SIM_SOPT2_LPUART1SRC(1);
            break;
    }

    for(i = 0; i < pq->io_offset; i++)
    {
        PORT_PinMuxConfig(pq->io_instance, pq->io_base + i, (PORT_PinMux_Type) pq->mux);
    }

    LPUART_Init(&LPUART_InitStruct1);

    return pq->ip_instance;
}

void LPUART_Init(LP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
{
    uint16_t sbr, sbrTemp, i;
    uint32_t osr, tempDiff, calculatedBaud, baudDiff;
    static bool is_fitst_init = true;
    LPUART_Type *LPUARTx;

    LPUARTx = LPUART_InstanceTable[UART_InitStruct->instance];

    /* enable clock gate */
    *((uint32_t*) SIM_LPUARTClockGateTable[UART_InitStruct->instance].addr) |= SIM_LPUARTClockGateTable[UART_InitStruct->instance].mask;

    /* disable Tx Rx first */
    LPUARTx->CTRL &= ~(LPUART_CTRL_RE_MASK | LPUART_CTRL_TE_MASK);

    osr = 4;
    sbr = (UART_InitStruct->srcClock/(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osr));
        t=sbr;
    calculatedBaud = (UART_InitStruct->srcClock / (osr * sbr));
    if (calculatedBaud >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baudDiff = calculatedBaud -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else
    {
        baudDiff =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calculatedBaud;
    }
    for (i = 5; i <= 32; i++)
    {
        /* calculate the temporary sbr value   */
        sbrTemp = (UART_InitStruct->srcClock/(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i));
        /* calculate the baud rate based on the temporary osr and sbr values */
        calculatedBaud = (UART_InitStruct->srcClock / (i * sbrTemp));

        if (calculatedBaud >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tempDiff = calculatedBaud -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else
        {
            tempDiff =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calculatedBaud;
        }

        if (tempDiff <= baudDiff)
        {
            baudDiff = tempDiff;
            osr = i;  /* update and store the best osr value calculated */
            sbr = sbrTemp;  /* update store the best sbr value calculated */
        }
    }

    LPUARTx->BAUD &= ~LPUART_BAUD_SBR_MASK;
    LPUARTx->BAUD &= ~LPUART_BAUD_OSR_MASK;
    LPUARTx->BAUD |= LPUART_BAUD_SBR(sbr) | LPUART_BAUD_OSR(osr-1);

    /* parity */
    switch(UART_InitStruct->parityMode)
    {
        case kUART_ParityDisabled:
            LPUARTx->CTRL &= ~LPUART_CTRL_PE_MASK;
            break;
        case kUART_ParityEven:
            LPUARTx->CTRL |= LPUART_CTRL_PE_MASK;
            LPUARTx->CTRL &= ~LPUART_CTRL_PT_MASK;
            break;
        case kUART_ParityOdd:
            LPUARTx->CTRL |= LPUART_CTRL_PE_MASK;
            LPUARTx->CTRL |= LPUART_CTRL_PT_MASK;
            break;
        default:
            break;
    }

    /* enable Tx Rx */
    LPUARTx->CTRL |= (LPUART_CTRL_RE_MASK | LPUART_CTRL_TE_MASK);

    /* link debug instance */
    /* if it's first initalized ,link getc and putc to it */
    if(is_fitst_init)
    {
        UART_DebugInstance = UART_InitStruct->instance;
    }
    is_fitst_init = false;
}

跪求解答

网友A:
如果身边有示波器方便测量的话,可以发送0xAA或0x55用示波器测一下波特率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身边有示波器方便测量的话,可以发送0xAA或0x55用示波器测一下波特率准不准。 ...

就是现在没有示波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现在没有示波器

那请问参考的是哪里的例程,是否有使用KSDK1.3.0里的例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参考的是哪里的例程,是否有使用KSDK1.3.0里的例程呢?

不是,是上次微信活动那个板子的资料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15735_1_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现在没有示波器

设置成其他波特率后,在debug时,比较一下LPUART0_BAUD[SBR]中数值是否与自己手动计算的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