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KTV的无线麦克风和无线摄像机的通信方式

楼主(2015-10-21):
在KTV里面的无线麦克风是通过什么无线方式来传输音频流的啊?是wifi吗?有没有其他更稳定可靠的无线通信方式。还有,我看到电视上面的记者暗访时用的针孔无线摄像头,那种摄像头的无线通信方式具体是什么啊?请相关方面有经验的大神指导一下啊,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A:
KTV那个是FM话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V那个是FM话筒。。。

FM话筒?能具体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B:
FM发送模块,接收模块,淘宝多的是,十几块钱就有,

网友:
现在2.4g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发送模块,接收模块,淘宝多的是,十几块钱就有,

就是像收音机那样,把发射机和接收机都调到同一个频率,然后就可以传输语音信息了吗?那这个频率的频段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啊?会不会跟我们平时收音机的频率冲突?

楼主:
2.4G的话,wifi算是比较常用的方案,但会存在不稳定啊

网友:
2.4G不等于WIFI

网友:
暗访的都是存储的。

楼主:
是不等于wifi,但如果论距离速度和稳定性,wifi要比蓝牙zigbee还有其他2.4G方案要优胜一点。。。但功耗比较大而且对障碍物比较敏感

网友C:
KTV的一般用U段,频率在740MHz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等于wifi,但如果论距离速度和稳定性,wifi要比蓝牙zigbee还有其他2.4G方案要优胜一点。。。但功耗比 ...

你这种经验从哪得来的?WIFI有延迟的,网络都这样,你看看2.4G的航模遥控怎么样?多了解了解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KTV的一般用U段,频率在740MHz左右。

好的,谢谢

网友D:
KTV是基本是调频的,频率从V到U都有,现在还有数字的,2.4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KTV是基本是调频的,频率从V到U都有,现在还有数字的,2.4G的。。

请问是用哪一种2.4G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像收音机那样,把发射机和接收机都调到同一个频率,然后就可以传输语音信息了吗?那这个频率的频段有 ...

频率对了的话,手机也是可以收到的,不过KTV的FM一般 的发射功率较小,换个房间就收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对了的话,手机也是可以收到的,不过KTV的FM一般 的发射功率较小,换个房间就收不到了, ...

好的,谢谢您

网友(2018-03-17):
受教了,在了解量贩式KTV的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