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板子的童鞋看过来:FRDM-KL02 + MiniDock 套件例程包

楼主(2015-10-21):
在飞思卡尔官网的KSDK之外,这个例程包可以帮助大家快速上手使用KL02这个套件。

另外,飞思卡尔即将推出新版的KSDK 2.0的公测,这个FRDM-KL02 + MiniDock 套件将是第一批支持的硬件,敬请期待。

网友:
班子可能明天到。mark!

网友:
板子可能后天到....
-----------
查看了下物流,顺丰12点收的订单....估计明天可以到

网友:
这个要mark一下,下了一单,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到手了就开搞

网友:
昨天才付款先下吧.

网友:
看起来不错,先mark一下,等板子回来了再下载

网友:
明天收到板子!!!

网友:
板子已经上电了,谢谢香水橙

网友:
谢谢版主,这板子确实不错!

网友:
已经到货了,可以我出差在外,先收下了!

网友A:
都不知道用什么仿真器,官方最好给个详细点的教程,要不真不想换个单片机用

网友:
前天下的单,现在还有没有物流消息,等待中!

网友:
马上就到了,有点小激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用什么仿真器,官方最好给个详细点的教程,要不真不想换个单片机用 ...

板子上内置仿真器,直接用。。。。。。

网友:
真不错,今天就可以收到板子了

网友:
保持高度关注,谢谢!

网友:
我也买了,看看物流信息去。

网友B:
谁能传个可用的Demo,我的板子收到后上面RGB灯颜色不会变,按复位键通过OpenSDA串口115200出来的也是乱码

网友:
收下了,感谢

网友:
MDK必须用5.0以上的版本吗,我用4.72编译不通过

网友:
先保存起来,我的板下午应该到了

网友:
明天收到板

网友C:
最好出MDK的教程,不想安装太大的软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出MDK的教程,不想安装太大的软件了。

搞定K03开发环境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7901-1-1.html

网友:
我的还没到,先标记下

网友:
我的昨天就到啦,9.9这个不错

网友:
已经下单并且付款,期待到货,用不着也要收藏,这就是我的爱好!顶一下!

网友:
昨天下单,今早就收到了,板子很不错,晚上试试~

网友D:
板子倒是到了,但是想更新成DAP调试器的固件,结果现在调试器开始间隔两秒闪烁8次,手册上只说是Error,没没说怎么恢复,现在bootloader能进去,但是没法更新固件了,尝试用Jlink更新OpenSDA调试器上面K20的程序也没连上,有人比我更倒霉吗?

顺便问一下,调试器板子原理图上面只画了JTAG的接口,K20是CM4内核没理由不支持SWD啊....

网友:
板子昨天才出仓,还没上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倒是到了,但是想更新成DAP调试器的固件,结果现在调试器开始间隔两秒闪烁8次,手册上只说是Error,没没说 ...

SWD的信号线与JTAG的信号线共用的,所以不会有单独的SWD接口

网友:
坐等收货,练手

网友:
收到,测试下,,现在用哪个其实都差不多,谢谢活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谁能传个可用的Demo,我的板子收到后上面RGB灯颜色不会变,按复位键通过OpenSDA串口115200出来的也是乱码 ...

我也刚收到,demo程序还没看
试了试,要想RGB响应加速度计的变化,要先把RGB的亮度调高,也就是手指下面的电容板向左滑

网友:
玩了两天的来说一下,东西是好东西,只是配套的程序,真是...

网友:
昨天也入了一套,9.9元。 然后发顺丰快递。。。

网友:
收到板子了

网友:
已經收到了, 有空練練手

网友F:
KEIL的话,选择哪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KEIL的话,选择哪一个?

看电路图
KL02Z32M

网友:
收到板子了 谢谢

网友:
笑纳了,十分感谢!也不用去官网扒了

网友:
看起来用库函数比寄存器好用多了。

网友:
我又买了一片,呵呵

网友:
板子到了

网友:
那个KSDK太乱了,不是传统的树形结构,根本不知道如何入门

网友:
MDK编译历程26个错误啊  难道是版本问题?

网友:
板子也收到了,有空来体验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能传个可用的Demo,我的板子收到后上面RGB灯颜色不会变,按复位键通过OpenSDA串口115200出来的也是乱码 ...

使用电容按键选择好像是第二个。就可以根据加速度改变颜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刚收到,demo程序还没看
试了试,要想RGB响应加速度计的变化,要先把RGB的亮度调高,也就是手指下面 ...

刚开始通电测试也只亮白灯,即RGB混色,后来触摸了电容按键才发现加速度传感器起作用。

网友:
板子收到,mark一下

网友:
我的也收到,学习

网友:
收到板子,然后放了个jlink固件,这种调试器很方便

网友G:
香水城被挖了啊,话说他的KSDK写的巨烂。 不知道现在改进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香水城被挖了啊,话说他的KSDK写的巨烂。 不知道现在改进了没?

此话怎解?

网友:
板子收到了,确实便宜,9.9元还包顺丰快递

网友:
感谢分享,我的也收到了

网友H:
收藏下,也帮忙顶个,板子在路上。不知哪位知道开发板的原理图在哪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收藏下,也帮忙顶个,板子在路上。不知哪位知道开发板的原理图在哪下载? ...

楼主文件包里有,两个板子的原理图都齐的。

网友I:
..\..\..\..\Libraries\drivers\KL\src\common.c(26): error:  #1113: Inline assembler not permitted when generating Thumb code
compiling flash.c...
compiling gpio.c...
compiling spi.c...
compiling systick.c...
compiling uart.c...
compiling adc.c...
..\..\..\..\Libraries\drivers\KL\src\adc.c(246): error:  #268: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
compiling i2c.c...
..\..\..\..\Libraries\drivers\KL\src\i2c.c(511): error:  #268: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
..\..\..\..\Libraries\drivers\KL\src\i2c.c(512): error:  #268: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
..\..\..\..\Libraries\drivers\KL\src\i2c.c(513): error:  #268: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
..\..\..\..\Libraries\drivers\KL\src\i2c.c(514): error:  #268: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
..\..\..\..\Libraries\drivers\KL\src\i2c.c(515): error:  #268: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
compiling w25qxx.c...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73): error:  #20: identifier "inline" is undefined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73): error:  #101: "uint8_t"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73): error:  #65: expected a ";"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154): warning:  #12-D: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155): error:  #94-D: the size of an array must be greater than zero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155): error:  #77-D: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155): warning:  #520-D: initialization with "{...}" expected for aggregate object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155): error:  #146: too many initializer values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155): error:  #20: identifier "w25qxx_read_sr" is undefined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155): error:  #59: function call is not allowed in a constant expression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157): error:  #94-D: the size of an array must be greater than zero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157): error:  #77-D: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157): error:  #148: variable "buf" has already been initialized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157): warning:  #520-D: initialization with "{...}" expected for aggregate object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157): error:  #146: too many initializer values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157): error:  #20: identifier "w25qxx_read_sr2" is undefined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157): error:  #59: function call is not allowed in a constant expression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160): error:  #79: expected a type specifier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160): warning:  #77-D: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161): error:  #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162): error:  #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165): error:  #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214): warning:  #12-D: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215): error:  #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241): warning:  #12-D: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242): error:  #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298): warning: At end of source:  #12-D: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48): warning:  #177-D: variable "w25qxx_tbl"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Libraries\devices\src\w25qxx.c(71): warning:  #177-D: variable "w25_dev"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compiling at24cxx.c...
Target not created

例程包 每个工程都有类似 这些错误  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Libraries\drivers\KL\src\common.c(26): error:  #1113: Inline assembler not permitted whe ...

看看你的软件环境和版本号,是否与例程包相符。

网友:
谢谢啊,板子已经收到

网友:
板子收到了!已经体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内置仿真器,直接用。。。。。。

跟那个小板是怎么连接的,那个直插的连接器 怎么焊接

网友:
周一收到板子   还没来得及玩

网友:
嗯。。运行了其中的一个例程。。可以

楼主:
KSDK 2.0 工程版来了,快来试用!

网友:
表示错过了这次机会

网友:
大名鼎鼎的香水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