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很有可能是nec的

楼主(2015-10-21):
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很有可能是nec的。
这个芯片应该是2002年以前的

网友:
应该是定制的

网友A:
像个MCU,有一个8MHz的陶瓷谐振器,估计有步进电机驱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个MCU,有一个8MHz的陶瓷谐振器,估计有步进电机驱动功能

是的,控制镜头的步进电机的

网友A:
去拍个X光片,就知道里面是什么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拍个X光片,就知道里面是什么型号了

额,这个怎么拍X?
里面有logo吗?

网友:
做个de-cup,然后在die 上能看出是哪家的。想抄板这个钱少不了的。

网友:
楼上都是大仙啊   定制的不好查

网友:
估计也就是打了个标,看他的管脚,资源,应用,去各大公司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