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有带时间芯片的吗 ?

楼主(2015-10-21):
请教,msp430有带时间芯片的吗 ?

网友:
你去TI官网上找一个MSP430系列选型指导手册找一下有没有

网友:
TI有专门用于超声波的芯片吧

网友A:
5系列,6系列都有RTC功能啊

网友:
有滴,5,6系就有^_^

网友(2021-06-25):
引用 网友A:
5系列,6系列都有RTC功能啊

请问自带的RTC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