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耳机有用吗?

楼主(2015-10-22):
刚在淘宝上看到的,它真的有意义吗?

网友:
这塑料弹簧,看起来就像某电影里面的耳机。
坐等小白

网友:
没试过 应该有用吧。

反正空水管是可以传音的。

估计音质不太好。

网友:
FBI专用耳机

网友:
记得某次坐  灰机 ,,,,上面的耳机就算这种 空气管 传导声音 的耳机,,只不过块头比较大,,,

网友:
严重表示怀疑!!!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这种耳机只是将震动膜安放在插座上,利用密闭空气管传导声音,不过蛮新颖的。

网友:
没有 发现  什么 特别的好处  比起 普通耳机

网友:
这种耳机没有听诊器效应,不过音质很一般。
用来打电话挺好的

网友:
很常见啊,电影里,新闻前十分钟里很多安保人员都用这种。

网友:
空气导我只见过用在手台耳机上的,优点是轻,小,戴上不显眼,不影响大幅度动作,配合振动Mic一起用的。
手机上用这个,没什么意义吧,而且图上的还这么短。

网友:
感觉回声小不了,音质提高有难度

网友:
感觉没什么用,音质不知道如何保证

网友:
音质好不了,记得以前的新闻说赵本山还一直用诺基亚,为了防电辐射,专门用这种耳机接电话

网友:
没有断线的烦恼了

网友:
语音方面没什么问题,但音质不好,不适合听音乐。

网友:
空气管路的阻抗特性会对声音本身造成影响吧?就像加了滤波器一样

网友A:
好像有种说法是空气耳机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耳机对外界声音的隔离作用,既能够听到环境的声音也可以正常通过耳机交流

网友B:
这耳机最大的好处是周围人听不到耳机声音,防止信息泄漏,而使用者能清晰听到外界声音.

网友:
飞机上听过,还行

网友:
十年前(2004)在纸媒上见过,

网友:
挺好用的啊,方便,有朋友一直再用,其实就是个类似听诊器的管子。

网友:
空气导管耳机 加 猴喉震麦克风 完美。

网友:
有用啊有用,助听器有这样导管传送耳机声音的,另外医生听诊器也是同样原理

网友:
配合喉麦用,FBI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种说法是空气耳机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耳机对外界声音的隔离作用,既能够听到环境的声音也可以正常通过 ...

感觉你说的是正解,如果真如你所说,在一些环境还是很有用的,期待更详细的测试和资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耳机最大的好处是周围人听不到耳机声音,防止信息泄漏,而使用者能清晰听到外界声音. ...

+10086

补丁

网友(2015-12-15):
电影电视里不是常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