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紧急求助,51单片机15F2K32S2波特率的修改问题

楼主(2015-10-22):
原先程序的波特率是2400
            // 2400
        PCON &= 0x7F;
        S2CON = 0x50;
        AUXR |= 0x14;
        T2L = 0x80;
        T2H = 0xFB;
现在我想改成4800的,不懂要怎样修改呢?本人是初学者,求大神多多指导

楼主:
自己顶一下,好让大家早点看到

网友A:
其实手册里也讲得很清楚了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signed   char  S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signed   int   S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                宏定义
//--------------------------------------------------
#undef  BIT
#define BIT(x)    (1<<(x))
//IOSET(PORTB,BIT(0));//将端口在X为1的位置1
#define IOSET(port,x)  (port)|=(x)
//IOCLR(PORTB,BIT(0));//将端口在X为1的位清0
#define IOCLR(port,x)  (port)&=~(x)
//IOCLR(PORTB,BIT(0));//将端口在X为1的位取反
#define IOXOR(port,x)  (port)^=(x)

//系统时钟定义,用于计算波特率
#define FOSC 24000000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1_init(U32 baud,U8 es)
{
        U16 v;
        IOSET(AUXR,BIT(2));//T2x12
        v=65536-((FOSC*2/4/baud+1)/2);//(*2+1)/2 四舍五入
        //IOCLR(AUXR,BIT(4));//T2R=0;
        T2H=v>>8;
        T2L=v;
        IOSET(AUXR,BIT(4));//T2R=1;
        IOSET(AUXR,BIT(0));//S1ST2=1;选择T2作为波特率
        SCON=0X50;                //0101 0000 方式1,允许接收
        ES        =es;                //允许串行中断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手册里也讲得很清楚了

网友B:
T2L = 0xC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T2L = 0xC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算出来了,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C:
#define     BaudRate                (9600L)                                //
#define        SYS_XTAL                (24000000L)                        //
#define        SMOD_K1

#ifdef        SMOD_K1
        #define UART_TH1_K0        (256 - (SYS_XTAL / (16 * 12 * BaudRate)));
#else
        #define UART_TH1_K0         (256 - (SYS_XTAL / (32 * 12 * BaudRate)));
#endif

网友:
    T2L = (65536 - (SYS_XTAL/4/BaudRate));
    T2H = (65536 - (SYS_XTAL/4/BaudRate))>>8;

网友D:
STC-ISP烧写软件里有自动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fine     BaudRate                (9600L)                                //
#define        SYS_XTAL                (24000000L)                        //
#define        SMOD_K1

这个都不用算了,哈哈,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ISP烧写软件里有自动计算

有这个呀,我都没注意,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