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74LS573+ULN2803这样驱动继电器没问题吧?

楼主(2015-10-22):
STM32+74LS573+ULN2803这样驱动继电器没问题吧?
stm32设置为上拉输出,疑惑的是573的输出端是否需要加上上拉电阻??

网友:
没问题。春风电源就是直接stm32+uln2803驱动继电器

网友:
我用STM32F103直接2003,没有问题。要FT口哦

网友A(2016-01-12):
573前面接个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3前面接个下拉电阻。。。。

我现在改用IO直接驱动ULN2803  需要添加上下拉电阻吗

网友:
看应用场合,

直接驱动的话,上电瞬间有可能造成继电器误动。

从可靠性上说加个缓冲肯定更加可靠,但加器件就意味着成本,自己评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改用IO直接驱动ULN2803  需要添加上下拉电阻吗

需要加下拉电阻的,你可以在糟糕的环境下体验体验加与不加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改用IO直接驱动ULN2803  需要添加上下拉电阻吗

别搞错,是加下拉电阻。。。。

网友(2016-03-20):
线圈如果在加上泄放那就更好了

网友(2017-01-10):
我一般加下拉1K电阻,程序选推挽输出就行。这样上电也不会有误动作。

网友:
我从来都573和2803之间还有个TLP2801的光耦,直接接玩玩可以.

网友:
2803内置下拉电阻

网友:
74AC573在电路里面直到什么作用?除了缓冲还有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