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环保无毒的去除三防漆的办法?

楼主(2015-10-22):
如题,贴片stm8的板子打了厚厚的三防漆,因为维修需要把stm8周围的三防漆给弄掉
然后换个片子。

生产那里忙不开,客户又催的厉害,只有用老板子修了。最近都说萧条,为什么我们
搞脱硫过滤的几个项目突然变得特别火?

我网上搜了下,貌似能洗掉的都是有很高毒性的化学品,刚结婚,准备生小孩,害怕啊。

所以请这里的行家里手支支招。

网友:
环保的在捞钱??

网友A:
烙铁堆锡吧,焊锡熔化了软软的就一层漆皮很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堆锡吧,焊锡熔化了软软的就一层漆皮很容易掉。

谢谢你的回答,我去试试。

网友:
也不是多大的数量,
拿到室外去,有风环境下操作,用溶剂泡开。吸不了多少毒的。

网友B:
搞脱硫过滤都是环保项目,想要祖国蓝天再现,很有价值

网友:
用热风枪试试,很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脱硫过滤都是环保项目,想要祖国蓝天再现,很有价值

我去过现场,天比城里面tm蓝多了。

现在貌似是国家规定,只要是能源项目就得把各种周边设施弄全了。

网友C:
我们现在用的三防漆用无水酒精是可以擦掉的,但可能没你想要的那么好弄。

实在不行就象楼上说的,直接堆锡烫下来。

网友:
拆的时候直接热风枪吹下来,然后用烙铁刀头把板上漆刮掉,然后酒精擦擦,就正常操作了,就是过程中要通风,味道很大

网友:
人工真不值钱,STM8的板子还需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现在用的三防漆用无水酒精是可以擦掉的,但可能没你想要的那么好弄。

实在不行就象楼上说的,直接堆锡 ...

加热三防漆的气味真心不好闻

网友D:
洗板水不是能洗吗?为啥要那么麻烦,用个牌子好点的洗板水,倒进超声波清洗里,放下去响一会,捞起来晾干,妥妥的干净

网友:
洗板水能行?我去,我都是拿烙铁直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板水不是能洗吗?为啥要那么麻烦,用个牌子好点的洗板水,倒进超声波清洗里,放下去响一会,捞起来晾干, ...

还有这等事情?你确定?我听说过无水乙醇可以,真没想到
洗板水也能干这个!

网友:
屡试不爽,香蕉水(俗称天拿水)

网友:
化油器清洗剂   不一定管用,可以试试,很好买,很便宜

网友:
听说,丙酮也也可以的,就是有点刺鼻。

网友(2016-08-13):
直接刮刮不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用烙铁烫,我之前试过。如果量不大,这个办法最省事了

网友:
可能有毒

网友(2018-12-29):
香蕉水可以彻底的洗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