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人支持表面采用osp(防氧化)的表面处理!

楼主(2015-10-22):
先说说双方的对比吧:
喷锡好处: 1)好上锡, 2)好保存  3)对于所有的smt厂家来说都知道配套的助焊济
喷锡的不良点: 1) 生产中产生松香气体,对周边环境有一点的影响 2)表面不平整,对于高难度如bga,会让smt焊接良品率及pcb良品率直线下降喷锡的使用客户群的现状: 中小型客户
osp的好处:1)表面平整度好,对于bga或是密的板,非常好 2)环保
osp的还良点:1)对于市面上(99%)都是采用便宜的osp药水,导致了极难保存,拆开了必须及时焊完,不然很容易不能焊接,而对于好的药水则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 2)一些smt厂家焊接osp相对较少,不太懂这块

现在很纠结,规划高精密的多层板生产线还要不要继续采用喷锡!还是采用osp生产线生产

网友:
osp生产线生产更好,客户可选

网友:
OSP cost less than HASL?

网友:
如果是针对精密多层板的,很多用户会选沉金吧,做BGA还有人用喷锡么

网友:
打样还是用喷锡,小批量可考虑OSP。

网友:
高密度板子,基本上都是OSP或者沉金表面处理.

网友:
我们公司所有板均采用OSP。既然是多层板线,那有很大可能用到了BGA,OSP是不二选择。

网友:
还是把铜皮的胶水弄好一点,高温一点贴片铜皮就掉了,我现在高温一点的都不敢在国内打,

网友:
我们的板80%以上是bga,osp是不二之选

网友:
只要价格不变,打烊的话谁在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看来只有使用客户可选的方式,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高精密多层板估计只有 比较大的公司才会用,普通小公司也舍不得用。
既然是做的多层板应该也不会在乎OSP那点钱了,奢侈点基本就是沉金了,相比较板子焊接良品率的降低造成的影响这点成本九牛一毛

网友:
osp是不是需要一次性焊好?

网友B:
OSP,绝对是测试工程师的噩梦!

网友:
我们量产上机器贴的都是OSP
手焊得才用喷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OSP,绝对是测试工程师的噩梦!

愿闻其详。......

网友C:
OSP  真正能体现管理艺术, 便宜又好用!    最近补一下课,严重支持!

网友:
对工艺流程,存储都要严格的限制。   不能存储时间太长,开包后需要尽快完成所有流程,不然就焊盘氧化了。

天生优势:板材平整,便宜。  焊接密脚芯片非常好用。  大工厂的唯一选择,不信你拆一下路由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OSP  真正能体现管理艺术, 便宜又好用!    最近补一下课,严重支持!

能大概讲一下吗?

网友:
OSP的板子,主要就是价格便宜。要是测试点不涂锡膏,在回流焊的时候,就会氧化。即使涂了锡膏,回流以后,测试点上会有明显的助焊剂残留物。因此ICT的时候,测试探针很难接触好。要是不需要板测试的产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
军标是禁止沉金的

网友:
现在很多邦定板都是OSP,邦定要么镀金沉金,要么OSP才可以绑线。OSP镀镍工艺便宜不少,让那些有一定数量面积的板可以省下不少成本。

网友:
高密度板子不太可能用喷锡工艺了吧,一般是选择性沉金,板上高密度的bga(球距<0.4mm)用OSP工艺,其他的用沉金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