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mel studio无法识别JTAG ICE MKII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24):
之前使用的时候能识别,后来在下载界面和debugger界面均找不到改设备,驱动安装是正常的,重装驱动也一样,最后重装系统后解决,用一段时间后又出现这种情况,不可能每次都重装解决吧?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能否不重装系统解决?

网友A:
我的D版的这几天突然不能用了,正版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D版的这几天突然不能用了,正版的没有问题。

请问是不是能在设备管理器看到设备,在软上找不到?

网友:
能看到设备,也能找到。一点熔丝页或者读芯片信息等操作就报错。

网友:
你用的是as几?

网友:
mk2是正版吗?

网友:
这个我正不正版没关系。MKII驱动有版本差别。装错力用不了。

网友:
我有两个正版的mkii,现在吃灰中

楼主:
不是正版

网友:
MK2可以在平台升级固件,LZ可以用STUDIO升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