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KL02 安装P&E 驱动出错

楼主(2015-10-24):
新收到的板子 插到电脑没有驱动 提示

然后在官网下载按照驱动  地址 http://www.pemicro.com/opensda/

但是安装完成后,提示不正确

请问哪里出问题了,驱动下载的也对吧? 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我的驱动到是安装没什么问题, 到是在KEIL中下载时,下载不了(出错 :DLL调用被取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驱动到是安装没什么问题, 到是在KEIL中下载时,下载不了(出错 :DLL调用被取消) ...

我的也是,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
装什么PE,  上SEGGER网站,秒刷J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什么PE,  上SEGGER网站,秒刷JLINK。

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
已经够具体了,SEEGGER

网友A:
To huangqi412: 应该是直接使用是JLIN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什么PE,  上SEGGER网站,秒刷JLINK。

。。。。。不想用jlink啊  解决这个问题 别跑偏了

网友:
驱动指向插入板子新增的可移动存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o huangqi412: 应该是直接使用是JLINK吧

不是  板载调试器秒刷jlink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用jlink啊  解决这个问题 别跑偏了

jlink就是最好解决办法   这年头人手两个白菜link 让大伙都被jlink粘住了了 你说你不喜欢用 jlink  那你去慢慢折腾一大堆各种各样的调试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  板载调试器秒刷jlink固件

真是不明白,大侠能讲的明确点吗?怎么刷呢?  或者有什么网址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是不明白,大侠能讲的明确点吗?怎么刷呢?  或者有什么网址参考一下?

segger  搜索对应固件 开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egger  搜索对应固件 开刷

thanks.应该这个https://www.segger.com/opensda.html 是也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anks.应该这个https://www.segger.com/opensda.html 是也

正确   u盘刷固件秒变link  保留串口功能  去各种乱七八糟仿真器   世界一下就清爽舒服了

网友:
遇到楼主同样的驱动装不上问题,Win7 64bit ,求解决方法

网友:
感觉freescale这个太不接地气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hanks.应该这个https://www.segger.com/opensda.html 是也

请问 KL02Z 的话选择哪个OpenSDA固件呢?2.0还是2.1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 KL02Z 的话选择哪个OpenSDA固件呢?2.0还是2.1呢?

我也不懂。估计两个都行吧。  其实我不太理解这个opensda到底是什么,和jlink什么关系呢?

网友E:
昨晚研究了一下,kl25z,kl02z都是1.x的闭源固件,刷第一个
这个可以去盘符里看opensda的版本
2.x的就是后面两个链接了
https://www.segger.com/opensda.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晚研究了一下,kl25z,kl02z都是1.x的闭源固件,刷第一个
这个可以去盘符里看opensda的版本
2.x的就是后面 ...

刷jlink固件后  是不是以后 仿真、下载等操作 就是jlinlk的步骤,不过不需要用到jlink仿真器设备,还是插一个usb线就可以了吧

也就是说OpenSDA“变成”jlink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gger  搜索对应固件 开刷

刷jlink固件后  是不是以后 仿真、下载等操作 就是jlinlk的步骤,不过不需要用到jlink仿真器设备,还是插一个usb线就可以了吧

也就是说OpenSDA“变成”jlink设备  无需jlnk V8 等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 KL02Z 的话选择哪个OpenSDA固件呢?2.0还是2.1呢?

选2.1最新的吧

网友F:
我的WIN7 64位的系统也是这样子的,怎么弄都不行,后来,在虚拟机里用XP,直接就解决了,查了一堆资料好像是WIN7 64位的驱动有问题,弄了两天搞不定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系统?我几台XP的电脑都能直接连接,然后更新一下U盘里的驱动就搞定了。

网友:
https://www.segger.com/opensda.html

    OpenSDA (E.g. FRDM-KL25Z boards): Download JLink_OpenSDA_2015-10-13.zip
    OpenSDA V2 (E.g. FRDM-K64F boards): Download JLink_OpenSDA_V2_2015-10-13.zip
    OpenSDA V2.1: Download JLink_OpenSDA_V2_1_2015-10-13.zip

进去之后刷的第一个才好用  ,  貌似2.1的不行  我的系统win7 64位

有没有人知道  如果想回去openSDA怎么弄啊

网友:
谢谢各位,我把三个jlink固件都刷了,在win10 64bit下运行j-flash,点connect出现如下弹窗:

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WIN7 64位的系统也是这样子的,怎么弄都不行,后来,在虚拟机里用XP,直接就解决了,查了一堆资料好像 ...

win7   32位的

网友:
电脑系统问题。使用微软原版系统就没有这个CDC的问题。

网友:
换成原版操作系统就好使了。我的win7 64bit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