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烧写16k程序要做哪些修改??

楼主(2015-10-24):
项目 已经基本完成,发现ke02 32k程序只用到了一半空间,准备换16k芯片,想问一下如果我们要是用想烧写16k的芯片 开发环境用的IAR   在里面要做哪些修改修改?

网友A:
右键工程打开Options for node...

General Options里修改目标芯片型号

Linker里如果没得选16K Flash的就点Edit修改成16K大小的

Debugger的Download里选择.board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工程打开Options for node...

谢谢 之前已经修改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