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UL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5-10-24):
1,上电时序哪里有介绍
2,官网的参考设计的一些问题,707那个晶体管电路的作用? Q701,Q702两个晶体管电路是否可以不要?
它们只是调节输出电压大小的

网友:
调压,单片机

楼主:
707那个晶体管电路的作用? 这个可以不要吗?

网友A:
官方的这个电源太复杂了,我们设计的时候已经把他换掉了。目前只需要三个电源,3.0 1.45 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这个电源太复杂了,我们设计的时候已经把他换掉了。目前只需要三个电源,3.0 1.45 3.3  ...

目前只需要三个电源,3.0 1.45 3.3

core需要1.45;
ddr3l 需要1.35
还有一个3.3
还有一个是3.0

3个DCDC 和一个ldo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只需要三个电源,3.0 1.45 3.3

core需要1.45;

core与DDR3L可以合并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