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装系统的问题不仅仅是光驱有问题

楼主(2015-10-24):
淘了一台比较老的机器,打算装个Linux系统玩玩,现在该机器遇到下面的问题:
1、光驱有问题;
2、硬盘里装的是xp系统,但进不去,只能进安全模式;
3、查看了下BIOS版本,很老,phoenix 1.0c版本,没看到有usb boot,只有cd boot、hard disk boot、和PEX boot;

如何在不换光驱的情况下,重装系统呢?

网友A:
硬盘拆下到其他电脑是安装,复制完文件关机拆下装回,注意安装文件要在同一个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拆下到其他电脑是安装,复制完文件关机拆下装回,注意安装文件要在同一个硬盘 ...

好,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拆下到其他电脑是安装,复制完文件关机拆下装回,注意安装文件要在同一个硬盘 ...

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