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三个小巧的 PADS 脚本,可方便 PCB 最后的字符文本排版

楼主(2015-10-24):
在 PADS 下,最后的文字排放整理比较麻烦,因为走线和铜箔的绘制优先权高于文字,很难选中,也看不清文字安放位置的效果。

手动设置显示选项很麻烦,不仅要来回拖菜单,还容易搞错。

这三个小脚本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快速而简洁。适用于 PADS 9.5,其他版本请自己试一下。

脚本1,显示 Top 层和与其关联的那些层,并关闭走线与铜箔的显示。Bottom 层与其相关的层关闭显示。

Sub Main

        Set doc =  ActiveDocument
        Set l1 = doc.Layers(1)
        Set l2 = doc.Layers(2)

        l1.Visible = False
        l2.Visible = False

        doc.Layers(22).Visible = False
        doc.Layers(28).Visible = False
        doc.Layers(29).Visible = False
        doc.Layers(30).Visible = False

        doc.Layers(21).Visible = True
        doc.Layers(23).Visible = True
        doc.Layers(26).Visible = True
        doc.Layers(27).Visible = True

        doc.SetVisibility(ppcbDesignObjectTrace , False)
        doc.SetVisibility(ppcbDesignObjectCopper  , False)

        l1.Visible = True
        doc.ActiveLayer = 1

End Sub

脚本2,显示 Bottom 层和与其关联的那些层,并关闭走线与铜箔的显示。Top 层与其相关的层关闭显示。

Sub Main

        Set doc =  ActiveDocument
        Set l1 = doc.Layers(1)
        Set l2 = doc.Layers(2)

        l1.Visible = False
        doc.Layers(21).Visible = False
        doc.Layers(23).Visible = False
        doc.Layers(26).Visible = False
        doc.Layers(27).Visible = False

        l2.Visible = False

        doc.SetVisibility(ppcbDesignObjectTrace , False)
        doc.SetVisibility(ppcbDesignObjectCopper  , False)

        doc.Layers(22).Visible = True
        doc.Layers(28).Visible = True
        doc.Layers(29).Visible = True
        doc.Layers(30).Visible = True

        l2.Visible = True
        doc.ActiveLayer = 2

End Sub

脚本3,恢复正常显示。

Sub Main

        Set doc =  ActiveDocument
        Set l1 = doc.Layers(1)
        Set l2 = doc.Layers(2)

        l1.Visible = False
        l2.Visible = False

        doc.Layers(22).Visible = True
        doc.Layers(28).Visible = True
        doc.Layers(29).Visible = True
        doc.Layers(30).Visible = True

        doc.Layers(21).Visible = True
        doc.Layers(23).Visible = True
        doc.Layers(26).Visible = True
        doc.Layers(27).Visible = True

        doc.SetVisibility(ppcbDesignObjectTrace , True)
        doc.SetVisibility(ppcbDesignObjectCopper  , True)

        l1.Visible = True
        l2.Visible = True

End Sub

脚本的使用,在菜单 “工具” -> “基本脚本” 中,自己稍微摸索一下即可。

网友A:
CTRL+ALT+C然后更改颜色显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ALT+C然后更改颜色显示就可以了

是的,以前这么用了多少年,但在昨天终于忍不住了 ......

网友B:
CTRL+ALT+F来设置筛选器,仅仅选中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RL+ALT+F来设置筛选器,仅仅选中标签。

谢谢兄弟的提示,这些常规的操作已经用了 N 年了

就是因为讨厌总在这些选择里面点来点去,所以才写了脚本。

现在就是单击一下脚本,设定啥的都搞定了,方便。

网友:
有机会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方法好,谢谢分享.

网友C:
其实在设置颜色显示方案的时候,多保存几个不同的方案,下次需要的时候,点2下鼠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在设置颜色显示方案的时候,多保存几个不同的方案,下次需要的时候, ...

果然是这样,还真没留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在设置颜色显示方案的时候,多保存几个不同的方案,下次需要的时候, ...

然后我又把这个录制宏, 快递键一按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这样,还真没留意过

你的脚本也很不错.

网友D(2016-04-15):
谢谢分享, 不知doc还有哪些属性可以设置, 在哪里能找到相关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不知doc还有哪些属性可以设置, 在哪里能找到相关文档?

在安装好的 PADS 文档目录里面,例如从下面 PADS 的根目录往下找:

...\MentorGraphics\9.5PADS\docs\pdfdocs\padsrouter_user.pdf

看目录点开 Chapter 18 Router Automation ,再点击 Automation Objects

这里面详细介绍了宏脚本的对象和数据类型。

在 Automation Objects 可以看到 Document 对象的说明。

SAX BASIC 的语法说明在宏编辑器里面单击右键,选 HELP 里面的内容。在 Windows 7 下需要安装一个 HELP 阅读器补丁才能打开该帮助文件。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confirmation.aspx?id=91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cn/kb/917607

网友E:
如何安装那些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何安装那些模块。

就是《基本脚本》那个菜单里,在编辑器里将代码复制并保存。

然后在下一级的《基本脚本》选中需要的脚本,然后勾上《位于菜单中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基本脚本》那个菜单里,在编辑器里将代码复制并保存。

然后在下一级的《基本脚本》选中需要的脚本 ...

嗯,我也摸索出来了,不过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