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的细分原理

楼主(2015-10-24):
小弟现在在做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需要进行细分控制,驱动芯片选的是A3988,第一次接触这个芯片,对它的引脚操作很不熟悉,有没有大拿用过这个芯片啊?能否教教小弟该怎么控制这个芯片的引脚啊,小弟不胜感激啊!!!!!!!!!!

网友A:
非常简单,给他一个脉冲根据你定的细分数他走一步,还有个方向控制控制他的正反转,细分也就两个端口控制,详细看下文档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简单,给他一个脉冲根据你定的细分数他走一步,还有个方向控制控制他的正反转,细分也就两个端口控制, ...

它的输入有:1  phase 控制电流方向的
                  2  i0x     好像是控制细分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控制这几个引脚
                  3  vref    参考电压,看了篇论文说要细分主要是控制这个vref的值
不知道这几个引脚综合起来到底怎么控制啊?手册也没大弄明白。。。。。。。。。。。可否指点一二?十分感谢啊

网友B:
3967是 1细分,1个脉冲动一步;8细分就是1个脉冲动0.125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3967是 1细分,1个脉冲动一步;8细分就是1个脉冲动0.125步

我上边给的三种输入没有一个是脉冲啊,a3988里哪个引脚是给脉冲的啊?

网友:
phase1,phase2的输入电压决定了第一个电机的细分数,I01,I11,I02,I12这4个脉冲数决定了电机转向和转的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