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msp430仪器分别电池供电,来进行485通信,

楼主(2015-10-24):
多个msp430仪器分别电池供电,来进行485通信,  是否有影响,没有 共地啊 ?

网友:
没关系的

网友:
485时差分的,不一定要共地,但是如果两个系统的共模电压超过了485芯片的最大电压,485芯片工作不正常,甚至损坏,你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LZ是不是好好考虑一下??

485总线可是相当费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