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IAR5.3, 安装利尔达的 LSD-FET430UIF 出错了?

楼主(2015-10-24):
我是IAR5.3, 安装利尔达的 LSD-FET430UIF 出错了,咋回事,谁知道啊 ?

网友A:
430的仿真器只有LSD-FET430UIF ?太慢了速度,用CCS仿真连接都要10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0的仿真器只有LSD-FET430UIF ?太慢了速度,用CCS仿真连接都要10S左右。

我用IAR仿真连接 的

楼主:
咋回事 版本不对吗

楼主:
大家 开发msp430都用啥开发环境啊,IAR还是 CCS?
IAR用哪个版本呢? IAR5.4稳定吗 ?
我用IAR5.3的版本,装利尔达仿真器 有问题,好像我以前用  在LSD-FET430UIF的固件上用 过IAR5.4 版本的,再用低版本IAR5.3就不行了,要回头取用IAR5.3 看网上说要降级LSD-FET430UIF的固件;
IAR5.4  IAR5.5现在 好用吗?
如果可以我把IAR5.3升级为高版本,不降级LSD-FET430UIF的固件了,好麻烦

楼主:
现在 电脑只有 U口,大家 调试MSP430都用啥工具啊  ???
好像 u口只能 通过仿真器连接到 MSP430了吧 ??

网友:
TI的MSP430仿真器的固件前后有3个大版本,V1、V2版驱动程序最然不一样,但是可以互相兼容, 而到了V3版固件差别非常大,连USB的VID和PID都变了,相应的驱动也不一样。   其中IAR 5.3及以下的版本只支持V1,V2版,内置驱动也是V1或V2版(驱动程序互相兼容)使用的。

如果你的仿真器之前在别的电脑上使用的时候已经被升级到了V3版本的话, 你在IAR 5.3里面是找不到合适的驱动的。

判断仿真器固件是不是V3版固件,如下:
    在设备管理器的仿真器设备上点击右键,选择“属性”,切换到“详细信息”选项卡,查看“硬件Id”属性:
    如果显示的是:VID_2047&PID_0010,表示固件是V3版本;
    如果显示的是:VID_0451&PID_F430,表示固件是V2版本或者V1版本的固件;

如果显示的确实是V2版本的固件,你就在找找其他原因,
如果显示的是V3版本的固件,你需要在电脑上安装IAR 5.4或以上的版本,才能安装驱动和使用, 如果还是想在IAR 5.3下使用,则需要使用一个单独的“V3固件降级的程序”进行降级,降级后才能被IAR 5.3及以下的软件识别到。

最后提醒一下,V3固件降级到V2固件有风险,有变砖的几率,请谨慎操作。

网友(2019-11-26):
mark  msp fet430uif固件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