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移植GUIDEMO_Speedometer.c是否有成功的?

楼主(2015-10-24):
把emWin移植到了使用STM32F407板子上,没有外扩SDRAM。在移植Speedometer显示总是不是?

大家有移植成功的吗?参考一下!谢谢!

我现在的做法是把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30里面的GUIDEMO_Speedometer.c文件添加到工程中了。

运行后,可以画表盘,但是马上又把其他的覆盖了,最后留下的只有指针,表盘画的都不完整。

还请移植过的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难道没人把emWin的Speedomete移植STM32上吗?

网友A:
我移植后中间滚动画面不显示,407板子外扩1Msram,全部分给emWin,看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30中也只分配了400多K存储空间,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移植后中间滚动画面不显示,407板子外扩1Msram,全部分给emWin,看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30 ...

407板子外扩1Msram实现了全部的例程吗?包括Speedometer吗?

如果我只想实现Speedometer没必要需要这么多吧?

一起探讨!!!

网友:
SHOW_GUIDEMO_ZOOMANDROTATE  和SHOW_GUIDEMO_VSCREEN不行,好像还有一个分辨率不对自己跳过,其他都能跑,你没有外扩SRAM,Speedometer内存不够跑不了,不知你分了多少内存给emwin,F4有64K CCMRAM内存,一般都没用,把它全分给EMWIN大部分例程都能跑。

网友:
RAM不够,绘制这个例程需要比较大的内存。

网友(2019-05-12):
确实,单独跑SPEEDOMETER这个例程64K瞬间卡死。

网友:
查查 STACK 是否开得足够,另是否从上一个 Demo RUN 完后没有将内存清到完全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