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蜗轮蜗杆机构,材料必须一个软一个硬么?

楼主(2015-10-25):
大家好,我们公司有使用一个角度滑块(价格比较高),内部使用的是蜗轮蜗杆机构,由于是滑动摩擦,因此很快蜗轮就会磨损,因此导致齿隙增加,而精度无法保证。

下面是这个角度滑块的链接
http://jpn.surugaseiki.com/Produ ... 82%B8/KGW04/pkey:40

这个蜗杆是SUS303,已经是一个比较硬的材料,蜗轮是青铜。

因此,对于这个解决方法,有2种方案:

1. 在国内按照这个尺寸定制,我的想法是,蜗轮蜗杆都使用相同的材料制作,例如都是SUS303,但是同事告诉我说,蜗轮蜗杆机构必须使用2种不同硬度的材料,例如铜和钢,铸铁和锻造钢等,否则会发生卡死不转的现象。
因此我想知道,如果真的使用相同的材料,真的会发生卡死的现象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现象?
如果确实会发生卡死的现象,那么就将蜗轮作为备件来更换。

2. 更改这个构造,不使用蜗轮蜗杆机构,以避免滑动摩擦造成的磨损。

求支招!!!

网友A:
常规设计应该是一软一硬,其中蜗杆用硬质材料如中碳钢,涡轮用青铜好一些。

网友B:
1:用真正好的材料来制作。
2:加注润滑脂。
3:提高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
4:不知使用过程中受力有多大?考虑用尼龙来做蜗轮看看。

网友C:
  先搞清楚为什么使用铜做涡轮,因为铜具有自润滑的作用。做蜗杆最好用中碳钢,别用不锈钢,其实不锈钢比较软,2种软材料配合会增加摩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设计应该是一软一硬,其中蜗杆用硬质材料如中碳钢,涡轮用青铜好一些。 ...

我问了很多人,都说要一种是软材料一种是硬材料,但是所有人都没有见到过用同样材料导致的卡死不转的事情,所以我有些怀疑,真的是会卡死么?
现在有人推荐用铝青铜做蜗轮,SUS303做蜗杆,现在还在思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问了很多人,都说要一种是软材料一种是硬材料,但是所有人都没有见到过用同样材料导致的卡死不转的事情 ...

“卡死”可能有点言重了,但是阻力、摩擦、损耗会大很多。除非你对“消回差”没要求,间隙比较宽松。
涡轮用青铜吧,再做好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真正好的材料来制作。
2:加注润滑脂。
3:提高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

材料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润滑脂有什么好的推荐么?我就知道是一种白白的,具体是什么型号不知道。

加工精度好控制,装配精度就不容易控制了。

尼龙应该是塑料吧,是不是螺丝拧一下容易滑牙?对尼龙了解不多。
蜗杆旋转速度比较高,蜗杆转一圈,蜗轮旋转9度,最高速度时,蜗杆每秒转8转,应该不算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搞清楚为什么使用铜做涡轮,因为铜具有自润滑的作用。做蜗杆最好用中碳钢,别用不锈钢,其实不锈钢比较 ...

现在我们的目的是减少磨损量,延长零件的使用时间,现在蜗轮就是用的青铜,但是磨损还是比较严重,几个月就有较大的间隙了,所以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备件的使用寿命的问题。

因为蜗轮的使用概率在0度左右是最多的,所以0度附近的蜗轮磨损比较严重,有较大的间隙,+10度和-10度以上,蜗轮齿几乎都是新的,所以才想增加蜗轮的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死”可能有点言重了,但是阻力、摩擦、损耗会大很多。除非你对“消回差”没要求,间隙比较宽松。
涡 ...

蜗轮现在就是青铜。
现在就是因为蜗轮和蜗杆之间的间隙大了而导致无法使用需要更换新的备件,如果是平均磨损,可以尝试减小蜗轮和蜗杆之间的距离来消除这个间隙,
但是因为在0度附近的蜗轮使用概率最高,因此0度附近的蜗轮磨损比较严重,+10度和-10度以外,几乎都没有用过,所以如果减小了蜗轮蜗杆之间的距离,那么当蜗轮旋转到+10度的时候,阻力就会很大。

因此,我想只能增加蜗轮的硬度,以增加零件的使用寿命。

另外也在想,能够使用其它的什么结构来代替蜗轮蜗杆这种易损的运动结构。

网友:
不懂,但电脑光驱里的移动激光头组件的滑块和丝杆的接触部分用的是尼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了很多人,都说要一种是软材料一种是硬材料,但是所有人都没有见到过用同样材料导致的卡死不转的事情 ...

真的会卡死,前人用教训买来的经验,不信可试试

网友:
两种相同的材料会造成蜗杆磨损远远快于涡轮,从而大大缩短整体寿命,而且多数情况下,相同材料的涡轮蜗杆摩擦也比不同材料的来的大。

网友:
以前公司德国进口设备上蜗杆是碳钢硬化处理的,涡轮用的是黄铜。通常易损件是蜗轮。

网友:
不在意噪声的话,保证润滑,保证精度的情况下没问题。

网友:
话说,齿轮直接啮合不行?不懂机械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的目的是减少磨损量,延长零件的使用时间,现在蜗轮就是用的青铜,但是磨损还是比较严重,几个月 ...

不要想自己改进做零件了,你这个是选型错误。----------------------------换个型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