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l02如何接jlink比较方便

楼主(2015-10-25):
板上的jtag孔都比较密,如何能比较方便地接jlink?

网友:
用自带的OpenSDA 挺好的,第一次用FSL,折腾一个晚上

网友:
一招告诉你怎样接JLINK,请参照图片:
1. 拆除74VC125
2. 拆M20AGV74VC125
3. 再连接四根线;GND/SWDIO/SWCLK/VCC
说句实话,劳民伤财。还是用原生的仿真器吧,因为原设计者是老大,您得听命,呵呵。

网友:
Opensda刷jlink专用固件就可以

网友A:
https://www.segger.com/opensda.html

OpenSDA / OpenSDA V2 firmware
SEGGER offers a firmware running on the Freescale OpenSDA platform which makes OpenSDA compatible to J-Link Lite, allowing users to take advantage of most J-Link features like the ultra fast flash download and debugging speed or the free-to-use GDBServer, by using a low-cost OpenSDA platform for developing on evaluation boards.

Features
  • Supports all ARM based Freescale boards which comes with on-board OpenSDA.
  • Implements SWD debug protocol and virtual COM port functionality.
Firmware images
There are different firmware images available for OpenSDA which are incompatible to each other. Reason for this is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bootloaders out there which expect different image format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which image is the correct one for the used eval board, please refer to the user guide of the eval board being used. Actually there are 3 different OpenSDA vers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segger.com/opensda.html

OpenSDA / OpenSDA V2 firmwareSEGGER offers a firmware running o ...

which one?

网友:
从下面那里找到那个OpenSDA 按说明升级Bootloader 到v1.11
再把5楼提供的jlink固件放进去就行了

FDRM-KL02Z开发板已经收到,分享全套资料,9.9顺丰,奢侈哈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524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