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KL02 板子用MDK下不了程序 求解救啊

楼主(2015-10-25):
弄了半天了 郁闷

网友:
我的还在路上,先顶顶

网友:
这个肯定是配置问题少了文件

楼主:
已解决 刷了J-Link的固件了  不伺候那个什么P&E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刷了J-Link的固件了  不伺候那个什么P&E了

刷的哪个版本固件?

网友:
还能刷jlink的固件? 我用iar,开始也不行,后来在iar的安装目录里面找到给固件给刷上了 就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的哪个版本固件?

JLink_OpenSDA_V2_1_2015-10-13  这个

网友:
没有选择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