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用过压力传感器MPX10DP的?

楼主(2015-10-25):
小弟现在在用MPX10DP做一个水位测量,MPX10DP上面有2个连接压力管的管头,我不知道怎么和待测的水相连,还有MPX10DP在使用过程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应用电路设计应该注意些什么?
非常期待高手的指教,小弟送上最诚挚的感谢和祝福。

网友:
应当是压差传感器吧,你试试一个口用管子通到水底,
另一个口不理它(跟空气连通)。

楼主:
好的,谢谢,一会我试试

网友A:
用过MPX5100D。
MPX5100DP压力传感器45mv/kPa=4500/100kpa=1363cm/100kpa,液位变化1cm电压变化3.3mv
量程0-1363cm对应输出0.2-4.700V。
你这个 MPX10DP需要信号放大。水位量程应该是MPX5100的十分之一即136.3厘米

楼主:
嗯,我现在打算采用单电源低失调运放AD8608组成一个仪表放大器放大100倍

网友B:
前段时间帮朋友调了个BM1383, 楼主可以查下, i2c接口, 比你那个应该简单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帮朋友调了个BM1383, 楼主可以查下, i2c接口, 比你那个应该简单些,

共享资料看看

网友:
接口直接接液体介质可以吗?

网友:
这是IC资料, 你看能不能用?

网友(2017-02-14):
引用 网友A:
用过MPX5100D。
MPX5100DP压力传感器45mv/kPa=4500/100kpa=1363cm/100kpa,液位变化1cm电压变化3.3mv
量程0- ...

你好
由于
101KPa≈10332.3mmH2O
因此100KPa≈10230mmH2O
从而
4500mV/100Kpa=4500mV/1023cmH2O=4.4mV/1cmH2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