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单片机

楼主(2015-10-25):
要求:
Flash单片机,代码空间为8K左右,
内置256byte EEPROM(如果有IAP功能,64byte亦可),
32.768K的外部时钟输入,
带A/D,UART.

性价比高,货源稳定.

通过小批量测试后,月用量在10K左右.

谢谢推荐!

网友A:
STM8呀,不对32.768K输入是一个什么概念?RTC吗?还是低功耗?

网友:
STM8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呀,不对32.768K输入是一个什么概念?RTC吗?还是低功耗?

因为需要精确计时,所以需要用32.768K作为计时器的时钟输入.

楼主:
听说STM8的单片机抗干扰性不是很好,我没用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LGT8F88D.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B:
STC15W408AS,可以看看,零售价2.2RMB,现在我的温湿度传感器用的就是这款MCU,稳定,不错。
8K rom, 512B ram, 5K eeprom, 而且内置3%精度的晶振,用软件就能调整运行速度,感觉比较好用,推荐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15W408AS,可以看看,零售价2.2RMB,现在我的温湿度传感器用的就是这款MCU,稳定,不错。
8K rom, 512B  ...

这有这么便宜?
啥封装的?
还有,怎样接32768?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有这么便宜?
啥封装的?
还有,怎样接32768?

额,STC15W408AS没有RTC的。这个是手册链接:http://www.stcmcu.com/datasheet/stc/STC-AD-PDF/STC15.pdf
这个是它的选型截图(价格就在里面):
额,抱歉没有看到LZ要求还要有32.768的输入。

网友:
nuvoton n76e885,stm8l系列,atmega48

网友:
STM8S103不足够了吗? 不比STC强?

网友A:
n76e885,现在可以采购得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一款单片机”不是合格的标题。

请尽快修正,违者封锁ID。

第一次发帖就得到坛主的回复,真是深感荣幸!
对因未仔细阅读版规给坛主及坛友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我已阅读了版规,以后多加注意。

请问:修改标题具体应怎样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n76e885,现在可以采购得到吗?

我是在9月份拿到样片,还没有批量采购

网友:
今天看了一下   N76E885 可能适合你。价格未知,采购周期未知,NUVOTON的芯片,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推荐stm8的

网友(2016-02-15):
赛元SC91F733,专门为家电类抗干扰环境设计,Q2920952784

网友:
记号,便宜的单片机

网友:
这销售挖坟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