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升级到WIN10后 无线网卡怎么连不上呢?

楼主(2015-10-25):
电脑由win8 升级到win10 怎么连不上网络呢 , 有线一点问题没有
度娘上的方法不好使,

网友:
密码不对!

楼主:
密码没问题, 拿着笔记本去同事 之前 上过, 自己 在宿舍 偶尔能连上下,但是连不上网,
有时候提示受限, 按网上查了,修改无线网的 属性  安全里的设置 不好使

网友:
IP冲突了吧?

网友:
网卡坏了吧。

网友:
重新装驱动

楼主:
网卡 没有坏 这是肯定的

楼主:
在别人那试了下 ,把无线网卡改为自动分配IP可以上网了
可是回到自己住处还是不行, 在运行里 输入 ipconfig   显示  有线能ping 的通,而无线显示媒体什么的没有连接, 需要制定DNS 什么的,

网友:
那就是你的无线路由器设置有问题。

网友:
刪除網卡驅動, 再重新安裝, 我的幾部notebook都是同樣問題.

网友:
驱动问题,所以,我直接当场铲了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