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过LPC1768的ADC有时会突然变大

楼主(2015-10-26):
有使用LPC1768 ADC时,会遇到ADC转换值突然变,然后又变回来。
一开始用使用了5路ADC,为了缩小排查范围,改成了仅用一路,中断法和查询法都试过,均如此。
用示波器也检查过ADC的输入,并无跳动现象。查了几天了,烦恼中........

序号 Ad0    AD1    AD2   AD3   AD4
0       309     0       0       0       0
1       327     0       0       0       0
2       3299    0       0       0       0
3       310     0       0       0       0
4       318     0       0       0       0
5       314     0       0       0       0
6       310     0       0       0       0
7       310     0       0       0       0
8       309     0       0       0       0
9       310     0       0       0       0
10      312     0       0       0       0
11      317     0       0       0       0
12      312     0       0       0       0
13      309     0       0       0       0
14      315     0       0       0       0
15      312     0       0       0       0
16      310     0       0       0       0
17      310     0       0       0       0
18      315     0       0       0       0
19      312     0       0       0       0
20      309     0       0       0       0
21      308     0       0       0       0
22      312     0       0       0       0
23      310     0       0       0       0
24      310     0       0       0       0
25      308     0       0       0       0
26      310     0       0       0       0
27      310     0       0       0       0
28      317     0       0       0       0
29      310     0       0       0       0
30      309     0       0       0       0
31      312     0       0       0       0
32      311     0       0       0       0
33      309     0       0       0       0
34      309     0       0       0       0
35      313     0       0       0       0
36      310     0       0       0       0
37      309     0       0       0       0
38      311     0       0       0       0
39      312     0       0       0       0
40      310     0       0       0       0
41      319     0       0       0       0
42      3299    0       0       0       0
43      310     0       0       0       0
44      311     0       0       0       0
45      308     0       0       0       0
46      311     0       0       0       0
47      310     0       0       0       0
48      310     0       0       0       0
49      308     0       0       0       0
50      309     0       0       0       0
51      310     0       0       0       0
52      319     0       0       0       0
53      313     0       0       0       0
54      318     0       0       0       0
55      3292    0       0       0       0
56      310     0       0       0       0
57      309     0       0       0       0
58      310     0       0       0       0
59      317     0       0       0       0
60      313     0       0       0       0
61      310     0       0       0       0
62      310     0       0       0       0
63      309     0       0       0       0
64      310     0       0       0       0
65      312     0       0       0       0
66      308     0       0       0       0
67      306     0       0       0       0
68      312     0       0       0       0
69      315     0       0       0       0
70      310     0       0       0       0
71      310     0       0       0       0
72      309     0       0       0       0
73      311     0       0       0       0
74      310     0       0       0       0
75      309     0       0       0       0
76      313     0       0       0       0
77      312     0       0       0       0
78      310     0       0       0       0
79      310     0       0       0       0
80      307     0       0       0       0
81      312     0       0       0       0
82      2475    0       0       0       0
83      308     0       0       0       0
84      310     0       0       0       0
85      309     0       0       0       0
86      311     0       0       0       0
87      311     0       0       0       0
88      309     0       0       0       0
89      309     0       0       0       0
90      308     0       0       0       0
91      310     0       0       0       0
92      309     0       0       0       0
93      312     0       0       0       0
94      308     0       0       0       0
95      310     0       0       0       0
96      310     0       0       0       0
97      315     0       0       0       0
98      314     0       0       0       0
99      310     0       0       0       0

网友:
滤波算错了?基准源有无波动?

网友:
1、滤波去除
2、好像以前LPC2103就有过这个毛病,一个ad采集两次,第一次启动,采集,丢掉,采集第二次,使用。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仔细检查过,没有算错,如果打开调试,盯着AD0DR0的数据看,也会有突然增大的现象

网友:
NXP的bug,去值滤波。

网友:
如果是12bit的ADC的话,首先考虑硬件设计是否过关,其次就是ADC采样速度和硬件的匹配等等。
要从问题的源头找原因,而不是用所谓的软件方式解决,想想看,如果是做FOC电流采样,有时间做什么软件滤波算法吗?软件不是万能的!
我用STM32F051的12bit ADC 进行测试,用洞洞板搭的电路,有+/--10几的挑动,用DISCOVERY板测试,有+/--5左右跳动,加上一些稳定措施后,只有偶尔一位的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