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KL02刷J-link

楼主(2015-10-26):
今天早上收到的特价FRDM-KL02,PEDrivers_install装不上,看坛里说能刷成J-link,于是试了试,果然是秒变。
文件准备,去https://www.segger.com/opensda.html最下面的连接下载固件,我装的是JLink_OpenSDA_V2_1_2015-10-13,有网友说根据不同版本有的要用JLink_OpenSDA_V2_2015-10-13,这里一并贴上。

1.按住开发板的reset按键,插入USB数据线连接电脑(我的是win7),电脑认出是个大容量存储器。

2.把固件解压出的.bin文复制到此大容量存储器根目录下,然后拔下USB,再插入就认出J-link了。

网友A:
特价FRDM-KL02 那里可以买 ?

网友B:
我昨天也弄了一下这个板子,WIN10系统,IAR下载不来程序,连不上openSDA。后来升级openSDA固件也失败。
在网上找了半天说升级固件必须用XP或WIN7的电脑,后来用虚拟机XP搞定升级,WIN10下就可以下载了。

话说硬件一样,刷J-LINK有啥好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特价FRDM-KL02 那里可以买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504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也弄了一下这个板子,WIN10系统,IAR下载不来程序,连不上openSDA。后来升级openSDA固件也失败。
在 ...

我的电脑不知为何,开发板 OpenSDA驱动装不上。

网友C:
10块钱还能买一个Jlink,划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块钱还能买一个Jlink,划算啊

只能仿真飞思卡尔的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5047-1-1.html

卖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块钱还能买一个Jlink,划算啊

但是只支持 飞思卡尔的MCU啊

网友:
果然是好资料,好办法

网友:
我的也是今天早晨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也弄了一下这个板子,WIN10系统,IAR下载不来程序,连不上openSDA。后来升级openSDA固件也失败。
在 ...

WIN10 进入安全模式,可以升级BOOT

网友:
断点数量有限制。

网友D:
按照楼主的方法,现在开发板变转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按照楼主的方法,现在开发板变转了

去cecport bbs下载资料包
http://bbs.cecport.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
里面有说明的

网友D:
谢谢,我回家再试试。但愿能起死回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回家再试试。但愿能起死回生。

win10我这里不行,xp和win7可以,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F:
都支持Jlink的哪些功能?

网友:
有可能我没有安装Setup_JLink_V500e驱动,我再试试。我笔记本是win7 64位的。台式机是XP的系统没有问题。现在是开发板重新上电后电脑搜不到硬件。我再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支持Jlink的哪些功能?

网友:
mark!开发板还没玩了!

网友:
不错,已改为JLink

网友:
不错,挺有意思!

网友:
收到当天就刷了jlink,调试了几个例程,确实好用,不想刷回去了

网友:
要装v2.1
2.0驱动打不上

网友:
还是JINK用着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cecport bbs下载资料包
http://bbs.cecport.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
里面有说明的

使用你提供的软件包终于成功了,谢谢,已经将例程烧入,运行正常.

网友G:
要是能仿真stm32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是能仿真stm32就好了

要是能仿真stm32,除非有人脑子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楼主的方法,现在开发板变转了

按住reset可以刷回来的啊,记得官网有固件

网友:
我的PEMicroDrive装上去了,试用了一下PEMicro调试程序确实不大爽,还是刷J-Link吧。

网友(2016-05-04):
感谢楼主,搞定了

网友:
Niklas is correct, FRDM-KL82 is the opensdav2.0, not the opensda v2.1, please try to use openada v2.0 firmware in the win10 or the win7 again.
Besides, you also can try another board, not only just one FRDM-KL82 board.
Any question, please contact with me or follow this post.

网友:
拨掉之后,要等一会儿,让mcu的电消耗光再连,不如又回到复位状态了。

网友:
板载的J-LINK还是不错的,可一直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