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 500W直流电机驱动方案????

楼主(2015-10-26):
RT,目前项目需要,控制24V 500W的直流电机,速度可调控,想寻求一下,有没有能带起20A左右的工作电流集成芯片,或是其他成熟稳定的方案!!!!

网友:
大胆猜测 20A估计得用外扩功率管处理了!

网友A:
满大街都是这个基别的电机  整个电动自行车调速器好问的这么神秘

网友:
电动车控制器可以参考

楼主:
网上看到用IR2103驱动moseft的,不知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大街都是这个基别的电机  整个电动自行车调速器好问的这么神秘

找了几个都是自己搭的电路,不敢用啊~~~

网友:
按100A的电流选元件,布线,散热,
按最成熟的电动自行车方案做电路,出错再改
量少的话就这样是最节省精力的

网友:
有刷电动车调速器就是个TL494驱动几个60N06大功率场效应管

网友B:
不需要换向的话,就去买个TL494的电源。电压反馈端改成电位器或者数控。
有一种太阳能上用的494的稳压板,输入24V,输出12V,电流40A,批量价不到3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换向的话,就去买个TL494的电源。电压反馈端改成电位器或者数控。
有一种太阳能上用的494的稳压板, ...

需要换向,速度可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换向,速度可调~~~~~~

换向不平凡的话,继电器换向,555驱动MOS,比如说75N75,这是最简单经济的办法了。

网友C:
之前搞的24V,350W电机,H桥,换向,刹车,调速。用IR2103S ,IRS3607,要求堵转坚持4S,各种烧管子,搞到最后没得搞了,找不到原因

网友D(2016-04-17):
引用 网友C:
之前搞的24V,350W电机,H桥,换向,刹车,调速。用IR2103S ,IRS3607,要求堵转坚持4S,各种烧管子,搞到最 ...

请教下,最后你用的哪种方案,也在纠结电机驱动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最后你用的哪种方案,也在纠结电机驱动方案。

后来没搞了,公司和客户关于货款的问题,没谈拢

网友:
电流很大,电源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搞的24V,350W电机,H桥,换向,刹车,调速。用IR2103S ,IRS3607,要求堵转坚持4S,各种烧管子,搞到最 ...

前段时间做的跟你的近似,只有100W,网上买了一个H桥,刚上电,MOS直接就炸裂了。现在使用继电器,换向 刹车可以 ,就是缺少个调速,不过满足基本功能,还有有些欠缺。又见到共PLC控制调速的,不清楚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