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分享】kinetis功率估算工具分享

楼主(2015-10-26):
  官方首次推出针对kinetis的功率估算工具,该工具可以通过配置kinetis芯片型号,电池型号参数,选择功耗模式运行时间,时钟来源,外设等选项,评估电池的使用时长,平均功耗等参数。
  通过该软件,可以直观的查看kinetis芯片,每个功耗模式的基本情况,可工作的外设模块,电池放电曲线,功耗曲线等。

目前支持的产品型号如下:

  软件下载链接

  快速入门视频

网友:
还有这工具,不错

网友A:
显示无法下载啊。

Page Not Found
The page you requested cannot be found.

Possible reasons for missing pages, and what you can do:

If you typed a URL in the Address bar, make sure the URL was spelled correctly.
If you used a bookmark, please delete it and navigate from the homepage.
If you cannot find a product or page and need technical assistance, please enter a service request.
This page may not be available in the language you select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无法下载啊。

Page Not Found

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chrome和IE均挂。

网友:
初步确认是连接问题,需要用FSL的帐号登录后下载。
用下面的地址可以避免此问题,

Kinetis Power Estimation Tool (REV 1)

明文地址:

http://www.freescale.com/product ... ab=Design_Tools_Tab

网友:
不错不错,好方便的t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