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廉价长航时四轴UAV(四)继续努力,感谢大家提醒!

楼主(2015-10-26):
确实有问题,疏忽大意,感谢大家提醒,应属我个人操作问题,疏忽大意,想想自己都要笑了,不对起大家,修改本帖内容!报警电压的问题,惭愧,我没使用过BB响,一致用的是图传电压与飞控报警设置,这次真心惭愧,也许激动了吧,感谢大家!!!!!!!!!!!!!!!!!!!!!!
准备更换朋友送的电池,上部分图片,因为廉价,确实成本很低,实际花费不超过2000元,当然这个2000元不包含图传用的模块,数传模块。遥控器目前使用的是一个2.4G的,433mhz高频头和ER9x正在制作中。图传都是DIY的,上图,图传后来DIY三叶草天线放在下面了,这个图上还没装三叶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   问问玩过航模的吧。。。。。    我飞飞机都是3.6报警,单节,3节多少自己算算吧。。。。 ...

确实自己失误了,感谢大家提醒,估计那时候是自己蒙了吧,感谢大家教训,惭愧至极,修改了本帖

网友B:
关于电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5789

普通的单节锂电就是保护板的最低动作电压也要2.5V,3节就是7.5V了,你都7V当然是过放了。厂家测试一般都是1C放电到2.9V,个人使用截至到3V。
动力锂电截至电压更高。而且你还是大电流放电到7V,电池实际电压更低。
楼主要搞长航时,却连电池怎么用都不清楚吗?

网友C:
三串放到7V确实过放了,锂电保护最低的也就到7.5V,那已经是最极限了,实际产品都不会放到那么低,电池容易坏,一般放到9V左右就该停止输出了

网友:
楼主把人家搞怀孕了·就抛弃了有没有

网友D:
强烈关注这个话题。
这个电池比18650串联的能量/重量比更好吗?

网友:
至少搞个20000MAH 的电池 2个,加个高压电调,碳纤维架子,超低KV 盘式电机! 做好的画,可以飞40-50分钟。。。当然时间不能再长了,万一你超过1小时,那不比特斯拉NB了,小心被暗杀了·、
至少这样的电机。。。

网友:
什么电池也禁不住你放到这么低的电压啊,难道你认为电池放到0V才是放到头么,锂电池单节从满电4.2V放到3.2V左右时,大概会放出96%的电能

网友:
7÷3=2.3,你该不会以为3s锂电要放到3.5V吧......

网友A:
楼主厉害!!!   问问玩过航模的吧。。。。。    我飞飞机都是3.6报警,单节,3节多少自己算算吧。。。。可能是我太小心
卖家躺枪了。。。你这电池,7v,插到充电器,充电器都不会认,除非很便宜那种充电器,好的充电器直接认为是报废电池。。。

网友:
便宜没好货,自古不变的真理。楼主不要搞什么廉价的了,价格适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电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5789

确实自己失误了,感谢大家提醒,估计那时候是自己蒙了吧,感谢大家教训,惭愧至极,修改了本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串放到7V确实过放了,锂电保护最低的也就到7.5V,那已经是最极限了,实际产品都不会放到那么低,电池容易坏, ...

确实自己失误了,感谢大家提醒,估计那时候是自己蒙了吧,感谢大家教训,惭愧至极,修改了本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烈关注这个话题。
这个电池比18650串联的能量/重量比更好吗?

有台湾模友用18650做过长航时的!

网友A:
好像看到过  18650   接近1h的滞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看到过  18650   接近1h的滞空

是的,台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烈关注这个话题。
这个电池比18650串联的能量/重量比更好吗?

18650放电倍率是个大瓶颈

网友:
现阶段长航时和暴力飞行只能二者取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