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0元配件里面的隔离温度采集电路,大家看看是否可行

楼主(2015-10-26):
原理图来自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5037-1-1.html,原帖中楼主就贴了变压器部分,我在Temp sensor 里面找到了这个原理图,是个隔离温度采集:

大家先看下原理是否正确?

网友:
光纤测温 有搞头。

网友:
我承认没太看明白,主要是变压器那块,不知道能达到多少精度。

楼主:
没有人发现有问题么?

网友:
LF398  这是什么东西,

下班喽,晚上再看

网友A:
比较器lm311作为震荡发生器,带动变压器,同时通过220pf电容把震荡传递给lf398(采样保持器)作为采样的信号,此时的lm335可以类似看成一个随温度变化的可变电阻,可以改变变压器输出的电流,从而随震荡产生尖锐的峰,被lf398采集后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lm311作为震荡发生器,带动变压器,同时通过220pf电容把震荡传递给lf398(采样保持器)作为采样的信 ...

来个图解,变压器初级的波形是怎么样的

网友B:
看到这个电路,我的内心是

后来想到了解释方法,
1:LM311的接法是一个施密特触发器,做成方波发生器,这个方波发生器输出电平是-15V和+15V;

2:当方波发生器输出-15V时,那个变压器的标记同名端是-几V电压,根据变压器原理,隔离输出端也是-1.几V电压(已考虑负载),此时LM335是不工作的,因为电源接反了;

3:当方波发生器输出翻转时,先看变压器这边,由于那个1N914的二极管存在,变压器原边没有驱动电压,变压器磁通开始消失,这时在变压器输出端产生与刚才相反的脉冲,这个脉冲会被LM335限定幅度,这个幅度和LM335的温度相关,当环境温度25℃时,LM335的钳位电压时+2.33V(编的),根据变压器原理,原边的同名端电压也应该是2.33V;

4:当方波发生器输出翻转时,再看采样输出这边,当LF398的⑧脚>地电平时,采样使能,,那个200pF的电容实际上是一个微分电路,用于检测方波从-15V变成+15V这个边缘,当这个边缘出现时候,跟⑧脚的高电平,采样上一步LM335反射到原级的钳位电压;

这个电路设计的太巧妙了

网友:
8楼正解,分析完全正确

网友:
来向前辈们学习来了!

网友:
mark, 涨知识了.

网友:
由于proteus里的lm335接上就报错用个可变电阻代替的。这是进入lf398之前的波形,红色是 变压器的电压,绿色是传递给lf398 迪8脚信号采集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电路,我的内心是

后来想到了解释方法,

1,方波发生器处有个1K电阻分压,输出应该达不到正负15v;

2,“变压器磁通开始消失,这时在变压器输出端产生与刚才相反的脉冲” 这里是不是有疑问呢? 我开始认为这个图的1N914画反了,看了你的解释意思是原边励磁电感产生的反电动势激发LM335,但是原边貌似没有电流通路啊?因为LM311输出个大于2.5V的正电压,而右面是个峰值保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1,方波发生器处有个1K电阻分压,输出应该达不到正负15v;

2,“变压器磁通开始消失,这时在变压器输出 ...

1,方波发生器处有个1K电阻分压,输出应该达不到正负15v;----亲,原图那是510Ω,相对于-15V的低阻抗,就是个意思意思的保护电阻

2,“变压器磁通开始消失,这时在变压器输出端产生与刚才相反的脉冲” 这里是不是有疑问呢? 我开始认为这个图的1N914画反了,看了你的解释意思是原边励磁电感产生的反电动势激发LM335,但是原边貌似没有电流通路啊?因为LM311输出个大于2.5V的正电压,而右面是个峰值保持。-----这个电压传递是我瞎猜的,电压互感器附边没有电流,不是照样可以传输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