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KL02串口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5-10-26):
板子到手的有没有试过串口好用不啊?

网友:
好用,你看看波特率搞对没有

网友:
例程好多带串口通信调试信息的。

楼主:
9600啊,其他不用设置吧?

楼主:
不好用,拿示波器看也有信号,奇怪了,懒得折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用,拿示波器看也有信号,奇怪了,懒得折腾了

如果是这样,应该看看接收方有没有问题,如果示波器能够看到信号,就更要怀疑接收方的问题。

轻言放弃不是好工程师。

网友:
波特率11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应该看看接收方有没有问题,如果示波器能够看到信号,就更要怀疑接收方的问题。

轻言放弃不 ...

那示波器认真查了下,max3232的11脚有输入,14脚没有信号输出(发送),13脚有输入,12脚有输出(接收)
应该是max3232芯片有问题或者是哪个电容出问题了,手里只有个拆机的max3232换上去,14脚有信号输出,但是幅度应该不对,只有-3v ~ -6v之间变化的脉冲信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示波器认真查了下,max3232的11脚有输入,14脚没有信号输出(发送),13脚有输入,12脚有输出(接收)

解决了。换完芯片后好用了

网友:
波特率19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换完芯片后好用了

为你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换完芯片后好用了

max3232, 这个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