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odoo(前OpenERP)的么?这个ERP支持BOM单么?

楼主(2015-10-26):
公司花20W+找人定制了odoo,但是现在用的生不如死,
居然被告知不支持元件BOM清单,同一个产品的不同属性的所有元件必须加在一起,
而且技术部这边的帐号只能添加个大概,比如5个100K的电阻,10个200K的电阻,
技术部这边只能添加 电阻 5个,电阻 10个,至于具体参数必须是生产下生产单才能添加,
这样等于一个产品的BOM只有生产可以录入,而不是技术部录入,这样出了问题,谁也不晓得出了什么问题,
而且生产导不出生产BOM,采购也导不出采购BOM,都是看ERP,手动整理。。
搞不懂这20W+,这群人在这开源的ERP上定制了什么?难道就换个LOGO?
所以想问下,这里有没一上odoo这ERP的,这个支持BOM么?

网友:
你可以看看2bizbox

网友A:
玩过几天odoo 蛋疼 参数不同的元件都是不同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过几天odoo 蛋疼 参数不同的元件都是不同的产品

反正不适合做电子生产的ER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正不适合做电子生产的ERP。。

主要是你们刚上erp不习惯吧 现在的erp都差不多不过odoo看着的确不适合生产 很多细节都没做到位 它比较适合经销商的模式 倒买倒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你们刚上erp不习惯吧 现在的erp都差不多不过odoo看着的确不适合生产 很多细节都没做到位 它比较适 ...

以前用的用友的,但是管理不善,ERP的人老换,所以老板的感觉用友的ERP不好用,
花钱换了个开源的odoo,花钱找人定制,定制的那群人在这坐镇指挥部署了两个月多月,还是一团乱。
给我的感觉,这是ERP本身就有问题,根本不适合我们的企业,还没以前用友的好用,
可是老板不这么认为,他很满意,却不知道换了这个ERP,各部门的效率比以前更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你们刚上erp不习惯吧 现在的erp都差不多不过odoo看着的确不适合生产 很多细节都没做到位 它比较适 ...

上了大半年了,搞笑的是,现在我同事,研发了一个小产品才花了三四个月,
现在准备小批量试产,整ERP已经整了一个月了,现在还不能小批量。。

网友(2015-12-28):
引用 楼主:
上了大半年了,搞笑的是,现在我同事,研发了一个小产品才花了三四个月,
现在准备小批量试产,整ERP已经 ...

用友不错的

网友:
墙裂推荐2bizbox这个软件,妥妥儿的

网友:
最近在研究这个呢 感觉不是太好用的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bizbox好像不是开源的,你用过?

为啥非要开源呢?好用的软件开源的没几个。。。为啥非要开源。。。
2bizbox如果想扩展的话可以而利用他们的API自己扩展,看起来也挺不错。
对于一般的研发生产性中小公司,2BIZBOX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当然啦ERP是个工具,对人员的管理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免费的就是最贵的

网友:
楼主能把你的问题说的更详细一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非要开源呢?好用的软件开源的没几个。。。为啥非要开源。。。
2bizbox如果想扩展的话可以而利用他们 ...

2bizbox一样解决不了楼主的问题,楼主的要求研发bom 生产bom 工艺bom能自动化转化,在2bizbox里 研发bom是不管的,那是pdm负责的,api也没有那么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研究这个干啥,卤煮公司要用?

恩,我们以前ERP软件自己开发的,功能越多 开发难度越大,如果有现成的改改 岂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公司有多少人?用excel不行?非要搞oddo?之前用的啥系统?

用EXCEL 如何发展? 怎么自动生成订单? 怎么管理库存,怎么控制生产? 什么查看采购记录? 怎么估算利润?

其实现在没几个人了。。。。

之前用的C# 自己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多的时候几个人?为啥没人了:(

20人以下的

如果用EXCEL 公司早就关门了,根本没有办法开展业务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公司有多少人?用excel不行?非要搞oddo?之前用的啥系统?

人数根本不是重点的,难道你不觉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会python?貌似oddo要懂python的

不会 不过看了下 貌似就是一个脚本语言。。。。。。。 直接使用 是不需要会 PYTHON的。

网友:
8.0 跑起来了, 9还没,不过感觉稍复杂,距离我想要的还有不少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个ip,我访问下:)

在我本机上 是内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互联网ip么?

没弄 ODOO 官方就可以申请演示啊

网友D:
onlylt,可以免费试用,qq群里我提了不少意见,可以入库基本原料,也能生成组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onlylt,可以免费试用,qq群里我提了不少意见,可以入库基本原料,也能生成组成料 ...

onlyit只有库存,进销存吧

网友:
研发部的管理系统,应该用PLM,ERP是生产部门用的,不用掺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PLM软件?

很惭愧,没有用上PLM,只是学习了一下。

网友:
上SAP吧好用又稳定

网友E:
我们公司就是用的sap,研发、采购、生产都是这套,同一款产品可以有不同的配置。这个可以满足LZ的要求。

网友:
2bizbox,这个看起来不错,试用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就是用的sap,研发、采购、生产都是这套,同一款产品可以有不同的配置。这个可以满足LZ的要求。 ...

弱弱的问下,How much?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下,How much?

隔壁公司开始考虑的SAP,听说报价貌似30W的部署费用,每年10W的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隔壁公司开始考虑的SAP,听说报价貌似30W的部署费用,每年10W的维护。。。 ...

这个价格不适合我们这小公司。。

网友:
我们现在也在用Odoo,自己安装配置的,不存在楼主的问题
BOM这块我们的做法是,复制一个"仓库/用户"组,打开这个组的创建和写入BOM权限,并把这个组的权限赋予开发人员,这样开发人员就具有了查找物料、创建BOM的权限;不具备创建物料、删除物料、删除BOM的权限。
如果同款产品有不同的配置,通过给BOM设置属性组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隔壁公司开始考虑的SAP,听说报价貌似30W的部署费用,每年10W的维护。。。 ...

这是sap b1,最坑人的erp,其实是sap收购一个以色列公司的破产品完全不靠谱

网友(2016-03-16):
SAP一定好用么?未必,ERP系统好不好用,关键在部署。任何的ERP系统,都是业务逻辑的套用。企业实际的产品及流程,适不适合,最大程度取决于需求及部署。SAP不适合中小企业。个人观点。

网友:
说起ERP系统,业务模块的耦合程度,才是关键。很多企业,实施了ERP,也是人为了系统服务。效率反而降低。每个企业的产品、采购、生产、销售的实际情况不一样,需求也就不一样。雇了一些所谓的顾问,定制系统,出来很多都是表面*工*程,好看不好用。个人认为,ERP依然有广阔的市场,但肯定不是越贵越好,德国佬的东西也未必就好用。

网友G:
感觉ODOO超级慢

网友H(2016-05-18):
引用 网友G:
感觉ODOO超级慢

试用了一下 Odoo 速度挺快的呀.
你是部署在什么系统的?

网友I:
曾经的单位用金蝶。bom是最基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曾经的单位用金蝶。bom是最基本的

Odoo 是有生产模块的, 有 BOM 功能的, 实施的人应该知道才对呀.

============

网友:
修正标点符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试用了一下 Odoo 速度挺快的呀.
你是部署在什么系统的?

你导入上千条产品试试

网友:
在用管家婆,目前情况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导入上千条产品试试

一次导上千产品不知道哪个比较快?

网友:
我也用 2Bizbox .

网友J:
企业软件这玩意,开源才是最贵的。
前期选型阶段,应该选与现实需求最接近的产品,修改成本、实施风险会相对降低不少。否则各种员工不适应、效率低下接踵而来。
跟进过公司两代业务系统的更迭,深有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J:
企业软件这玩意,开源才是最贵的。
前期选型阶段,应该选与现实需求最接近的产品,修改成本、实施风险会相 ...

你现在用哪种?

网友(2018-02-04):
odoo长项是财务和库存,所以老板会很满意

网友K:
公司研发体系是plm,财务是的系统,工厂是独立的erp。开发plm的时候做了所有的对接工作,可以实现自动下发生产资料,当然整个部署的费用相当可观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公司研发体系是plm,财务是的系统,工厂是独立的erp。开发plm的时候做了所有的对接工作,可以实现自动下发 ...

请问PLM用哪家的?花了多少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PLM用哪家的?花了多少银子?

PTC的,据说初期部署花了200W,然后定制化和培训花了2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