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输出的信号有杂波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15-10-26):
请问论坛的大神们, 我直接通过伺服驱动器的IO口 输出的 A项 B项 Z项的 编码器信号,A+ A-, B+ B- 等是 0-5V 的 数字差分信号
通过解差分信号芯片 转成 普通 0-5V TTL信号。 但是有很多杂波。
有的时候 伺服电机并没有动, 但是还是会测量到 编码器信号的跳动,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怎样才可以让 伺服驱动器IO口输出的 编码器信号 稳定一些,我目前直接把差分信号 接到一个 AM26C32 芯片上,输出口就接了一个上拉电阻。 再没有外围电路了

还有 请问一下,如果伺服电机有的时候响应速度跟不上了,比如位置控制下,希望电机的加速度特别快,但是往往就达不到要求的位置,可不可以通过增加脉冲个数来补偿一下?
通过编码器信号来得到实际移动的位置,如果位置并没有达到输入的位置的话,就增加脉冲个数来补偿? 这个思路可行吗?或者怎样在负载比较大的情况下来增加伺服电机的精度?

希望大神可以解答一下 多谢了。

本人项目是关于 汽车路面模拟的
大致思路就是  道路模型输入到 整车模型 再 输入到 Stewart 平台,从而模拟出汽车实际路况下的行驶,
但是项目没有什么太大的创新点,想增加一个反馈控制从而提高精度 不知是否可行 ?

网友:
编码器不行吧

楼主:
对不起,应该是 从伺服驱动器 输出的 A B Z 项 编码器差分信号 有杂波,或者是干扰,会不会是因为数据线干扰?

网友:
电路上可以分别对这些信号先经过反相器、在RC滤波,10-20ms滤波;或者普通光耦滤波也可以。,这样效果就比较好了。如果检查还有杂波,就只能用软件在滤波,

网友:
编码器杂波?首先考虑电路干扰(电磁干扰-磁环解决,输入电源干扰等),再就是编码器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
还有后面的问题,应该属于PID控制(反馈控制)吧?只要PID参数调的好,速度应该能跟上

网友:
不动都有杂波,上照片

网友:
驱动器 使能与不使能 杂波有区别吗

网友:
编码器线是双绞线吗?先使用双绞线用示波器抓出来看

网友:
并个小电容,能将这宽度很小的干扰吸收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