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h1750在cc2540中使用时,读出的数据一直为0xff

楼主(2015-10-26):
bh1750在cc2540中使用时,读出的数据一直为0xff,
代码如下
//"初始化init_bh1750()后调用uint zhaodu()"
/****************************************bh1750.c******************************************/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ioCC2540.h>
uchar BUF[8];
int dis_data;

void iicinit()
{
   SCL_OUT;
   SDA_OUT;
   SDA = 1;
   delay_nus(1);
   SCL = 1;
   delay_nus(1);
}

void bh1750_start()
{
    SCL_OUT;
    SDA_OUT;
     SDA = 1;
     SCL = 1;
    delay_nus(1);
    SDA = 0;
    delay_nus(1);
    SCL = 0;
}

void bh1750_stop()
{
    SCL_OUT;
    SDA_OUT;
     SDA = 0;
     SCL=1;
    delay_nus(1);
    SDA = 1;
    delay_nus(1);
}

void bh1750_sendACK(uint ack)
{
    SCL_OUT;
    SDA_OUT;
    SDA = ack;
    SCL = 1;
    delay_nus(1);
    SCL = 0;
   delay_nus(1);
}

uint bh1750_RecvACK()
{
    SCL_OUT;
    SDA_IN;
    SCL=1;
    delay_nus(1);
     CY=SDA;
      delay_nus(1);
     SCL=0;
    delay_nus(1);
    SDA_OUT;
    return CY;

}

void bh1750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SCL_OUT;
    SDA_OUT;
   for(i=0;i<8;i++)
   {
     dat <<=1;
     SDA=CY;
     SCL=1;
     delay_nus(1);
     SCL=0;
     delay_nus(1);
   }
    bh1750_RecvACK();
}

uchar bh1750_RecvByte()
{
    uchar i;
  uchar dat=0;
    SDA=1;
    SDA_IN;
     SCL_OUT;
   for(i=0;i<8;i++)
   {
     dat<<=1;
     SCL =1;
     delay_nus(1);
     dat|=SDA;
     SCL=0;
        delay_nus(1);
   }
    return dat;
}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
    bh1750_start();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bh1750_stop();
}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
{   uchar i;
    bh1750_start();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for (i=0;i<3;i++)
    {
        BUF[i] = bh1750_RecvByte();
        if (i==3)
        {
          bh1750_sendACK(1);
        }
        else
        {
            bh1750_sendACK(0);
        }
     }
    bh1750_stop();
   delay_nms(10);
}

void init_bh1750()
{
  iicinit();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uint zhaodu()
{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delay_nms(360);
    Multiple_Read_bh1750();
    dis_data=BUF[0];
    dis_data=(dis_data<<8)+BUF[1];

        return(dis_data);

}

/***************bh1750.h*******************************/

#ifndef __bh1750_H__
#define __bh1750_H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laveAddress   0x46

#define SCL P0_0
#define SDA P0_1

#define SDA_OUT P0DIR |= 0x01;
#define SDA_IN  P0DIR &=~0x01;

#define SCL_OUT P0DIR |= 0x02;
#define SCL_IN  P0DIR &=~0x02;

void iicinit();
void init_bh1750();
void bh1750_start();
void bh1750_stop();
void bh1750_sendACK(uint ack);
uint  bh1750_RecvACK();
void bh1750_SendByte(uchar dat);
uchar bh1750_RecvByte();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uchar Single_Read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

uint zhaodu();

#endif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0;j++);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535;j++);
}

#ifndef __delay_h__
#define __delay_h__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delay_1ms(void);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endif

/***************************************/

/*      波特率:115200bps              */
/***************************************/
#include<ioCC2540.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LED的端口
#define LED1 P1_0
#define LED2 P1_1

//函数声明
//void Delay_ms(uint);
void initUART(void);
void UartSend_String(uint *Data,int len);

uint Txdata[1]={1}; //存放"Hello BlueTooth4.0\n"共19个字符串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int n)
//{
//  uint i,j;
//  for(i=0;i<n;i++)
//    for(j=0;j<535;j++);
//}

void IO_Init()
{
  P1DIR = 0x01;                        //P1_0,P1_1 IO方向输出
  LED1 = 0;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UART(void)
{
  PERCFG = 0x00;                      //位置1 P0口
  P0SEL = 0x0c;                              //P0_2,P0_3用作串口(外部设备功能)
  P2DIR &= ~0XC0;                     //P0优先作为UART0

  U0CSR |= 0x80;                      //设置为UART方式
  U0GCR |= 11;
  U0BAUD |= 216;                      //波特率设为115200
  UTX0IF = 0;                         //UART0 TX中断标志初始置位0
}
/****************************************************************
串口发送字符串函数
****************************************************************/
void UartSend_String(uint *Data,int len)
{
  int j;
  for(j=0;j<len;j++)
  {
    U0DBUF = *Data++;
    while(UTX0IF == 0);
    UTX0IF = 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CLKCONCMD &= ~0x40;               //设置系统时钟源为32MHZ晶振
  while(CLKCONSTA & 0x40);          //等待晶振稳定为32M
  CLKCONCMD &= ~0x47;               //设置系统主时钟频率为32MHZ
  // delay_nms(400);
  IO_Init();
  InitUART();
//Delay_ms(200);

  init_bh1750();
// strcpy(Txdata,"Hello BlueTooth4.0\n");     //将发送内容copy到Txdata;
  while(1)
   {
     Txdata[0]=zhaodu();

    UartSend_String(Txdata,1); //串口发送数据
          // Delay_ms(200);           //标志发送状态
    // LED1=~LED1;
     delay_nms(200);
   //  delay_nus(1);
//     // Delay_ms(200);
//    delay_nus(4);
   }
}

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出去,波特率为115200,

楼主:
补发一下附件,编译器为8.20版本的

网友:
根据你的标题是看不出任何信息的。
你要确认是蓝牙部分出错还是传感器部分出错。
i2c通讯是否正常?是否接收到ack?发送完命令后是否有等待180ms转换时间?
蓝牙单独使用是否好使?

楼主:
1、蓝牙模块单独可以使用,
2、可能是iic部分出现错误,但是我看不出来,
3、等待了180ms,其他延时都大于4us(用示波器测过的)
4、发送完数据后接收到的ack为0.

网友(2018-05-04):
引用 楼主:
1、蓝牙模块单独可以使用,
2、可能是iic部分出现错误,但是我看不出来,
3、等待了180ms,其他延时都大于4 ...

你好,请问你的光照传感器数据读取出来了吗?能否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