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E02Z32VLC4无法下载程序,大家遇到没?

楼主(2015-10-26):
问题1:刚申请的FRDM-KL02Z已经修改了,使用JLINK固件,JLink_OpenSDA_V2_1_2015-10-13但出现了,驱动没有安装成功,有正常的JLINK设备,
MKE02Z32VLC4的RESET,上拉10K,下接0。1UF电容,CLK无电阻,无电容,直连。DIO上拉10K电阻,NMI上拉10K电阻,

问题2:使用外部的JLINKV8还是无法下载程序,JLINK连接成功,都没有找到单片机,

网友A:
答问题1:在https://www.segger.com/opensda.html页面最下方下载OpenSDA (E.g. FRDM-KL25Z boards): Download JLink_OpenSDA_2015-10-13.zip那个试试。这个和你OpenSDA版本有关的,FRDM-KL02Z记得是最早版本的OpenSDA。

答问题2:如果你提到的KE02芯片是FRDM-KE02Z开发板板载那块,那么板载仿真器和外部JLink仿真器必须二选一不能同时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问题1:在https://www.segger.com/opensda.html页面最下方下载OpenSDA (E.g. FRDM-KL25Z boards): Downlo ...

问题一:按照你的方法,现象还是一样,驱动是问号,有JLINK的盘显示,
问题二:先用的外部JILINV8下载不了程序,才用的FRDM-KE02Z的JLINK,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一:按照你的方法,现象还是一样,驱动是问号,有JLINK的盘显示,
问题二:先用的外部JILINV8下载不 ...

刚拿到开发板的时候,板载仿真器OpenSDA是否可以正常使用呢?
要不你先把OpenSDA的Bootloader和Firmware更新一下(参考【经验分享】OpenSDA调试器更新了(支持Windows8)
然后在按照https://www.segger.com/opensda.html上提示的步骤操作。

FRDM-KL02Z将板载OpenSDA变成JLink仿真器,应该使用OpenSDA (E.g. FRDM-KL25Z boards): Download JLink_OpenSDA_2015-10-13.zip的。
因为从飞思卡尔官网的OpenSDA Serial and Debug Adapter页面能够看到其OpenSDA属于v1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拿到开发板的时候,板载仿真器OpenSDA是否可以正常使用呢?
要不你先把OpenSDA的Bootloader和Firmware ...

我有TRK-KEA128,FRDM-KL02Z的板子,两个OPENSDA都没有问题,因为要外部下载程序,所以想到的JLINK固件,现在按你的方法升级了,还是不行,以前开发STM32时,有JLINKV8,想到给用外部的给KE02下载程序,
提示没有找到设备,后面想到可能是硬件问题,按照你的方法增加了上拉,电容等,结果还是没有找KE02z设备,你提供的是64PIN,而我用的32PIN的,不知道有差别没有。下载不了程序已经两个星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TRK-KEA128,FRDM-KL02Z的板子,两个OPENSDA都没有问题,因为要外部下载程序,所以想到的JLINK固件, ...

建议把最小电路部分上传,截图或PDF都可以。
如果JLink可以使用,那还是先用JLink来排查问题吧。(如果能探测到目标芯片就说明正常了)
身边是否有示波器,可以测量一下Reset引脚看波形是否正常(没有示波器万用表电压档测电压看多少)
是否还有其他KE02芯片或板子可用,检查复位、NMI、SWD这几个引脚焊接是否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最小电路部分上传,截图或PDF都可以。
如果JLink可以使用,那还是先用JLink来排查问题吧。(如果能 ...

reset管脚
是三角波,按你说的应该是正确的,NMI管脚没有写出来,加了一个上拉,为高电平,不加上拉也 是高电平,
应该没有问题,NMI是低电平有效。还有我可以怎么判断MCU是否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set管脚
是三角波,按你说的应该是正确的,NMI管脚没有写出来,加了一个上拉,为高电平,不加上拉也 是 ...

Reset管脚三角波就是空芯片的表现,如果烧录程序后就会正常的。
NMI管脚只要是高电平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你的JLink探测其他芯片是否能找到内核呢?
如果你还有其他KE02的板子,那么直接用JLink Commander探测一下其他板子看能否找到。
如果你只有这一块KE02芯片和板子,最好还是先用万用表测一下芯片引脚与SWD口引脚是否导通了。

如果焊芯片时没有超过datasheet上标注的温度,MCU应该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管脚三角波就是空芯片的表现,如果烧录程序后就会正常的。
NMI管脚只要是高电平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现在进展:按网友提供的JLINK固件,已经JLINK成功了,你提供的那个13年10月13日的不行,网友的日期是14年的,不知道有什么差别。
重新焊接一个MCU,还是不能下载,没有找到MCU见图,硬件的线路没有问题,已经再次用万用表确认了,RESET信号是三角波,我现在怀疑64PIN和32PIN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进展:按网友提供的JLINK固件,已经JLINK成功了,你提供的那个13年10月13日的不行,网友的日期是14年 ...

身边没有FRDM-KL02Z可以试呢,之前有用JLink仿真KE02 20MHz的芯片过。
我用你提供的JLink固件放在FRDM-KL25Z开发板载仿真器里,在Keil MDK5.14里能够成功看到JLink仿真器探测到内核。
你的FRDM-KL02Z板载OpenSDA改成JLink后,在Keil MDK环境里板载KL02芯片都探测不到了吗?

JLink Commander窗口也能正常探测到内核。
你的Keil MDK是什么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身边没有FRDM-KL02Z可以试呢,之前有用JLink仿真KE02 20MHz的芯片过。
我用你提供的JLink固件放在FRDM-KL ...

板上的JLINK没有和板上的芯片连接在一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上的JLINK没有和板上的芯片连接在一起吧

FRDM开发板都有一个插针孔用于断开板载仿真器与板载芯片SWD_CLK引脚连接的。
如果你的FRDM-KL02Z是Rev_C版本,那么可以从其原理图上看到J6反面默认铜线相连的。
所以默认不可断铜线情况下,你的仿真器无论是OpenSDA模式还是JLink模式都能找到板载KL02芯片。

如果你想用板载仿真器对外部芯片仿真烧录程序,那么就得割断J6反面相连的铜线了。
从J1把SWD接口引出到你自己的开发板上对芯片烧程序,FRDM-KL02Z是3.3v 而KE02有客户用于5v需要注意。

如果你想恢复调试板载KL02芯片,就焊上插针用跳帽连接。

楼主(2015-11-27):
引用 网友A:
FRDM开发板都有一个插针孔用于断开板载仿真器与板载芯片SWD_CLK引脚连接的。
如果你的FRDM-KL02Z是Rev_C ...

几个星期前问题已解决,一台电脑连接不了,用其它几台电脑都能连接上,应该是电脑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