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4位半电压表,但基准和ADC的选取不懂,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5-10-26):
新人,学生,想做一个4位半电压表,但基准和ADC的选取不懂,想请教一下,不懂怎样计算,求大神指点、

网友:
很折腾人,论坛杨公公有成品卖,也不贵。

网友:
学生直接上凌特Linear 网站申请相关免费的芯片

楼主:
我只是想多学一点,谢谢了

网友:
基准去杨公公那买一个

网友:
先翻翻杨公公的相关帖子吧
你要能啃下几块肉再说

楼主:
想问一下,杨公公是谁?

网友:
MCP3421是你要的东西。

网友:
想学的话ICL7135可玩性比较高,好好看一下手册就能了解工作原理,参考用TL431A或者LM385就可以了。

网友:
stm8制作的双显直流电源表头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7125-1-1.html

网友A:
嘉立创免费样品板申请里就有一个mega8电压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免费样品板申请里就有一个mega8电压表

那个达不到四位半的,三位半都达不到

网友:
4位半,自己做最简单的,就是ICL7135+TL431,精度不差

网友B:
我做的:16bitADC,测交流0-100V 20-1000Hz,1%精度。噪声太难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16bitADC,测交流0-100V 20-1000Hz,1%精度。噪声太难处理了。

你好,ADC型号是哪个,我想问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要么先做个三位半的表,要么做个7135之类的资料多成熟的表头,否则做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难解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ADC型号是哪个,我想问一下?

推荐:MCP3421(淘宝价 4元左右 )

带 I2C 接口和片内参考的 18 位模数转换器

特性
• SOT-23-6 封装的 18 位 ADC
• 差分输入
• 每次转换对内部失调和增益自校正
• 片内参考电压:
- 精度:2.048V± 0.05%
- 漂移:15 ppm/°C
• 片内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Programmable Gain Amplifier, PGA):
- 增益为 1、 2、 4 或 8
• 片内振荡器
• INL:满量程 FSR 的 10 ppm(FSR = 4.096V/PGA)
• 可编程数据率选项:
- 3.75 SPS (18 位)
- 15 SPS (16 位)
- 60 SPS (14 位)
- 240 SPS (12 位)
• 单次或连续转换选项
• 低电流消耗:
- 145 µA (典型值)
(VDD= 3V,连续转换)
- 39 µA (典型值)
(VDD= 3V,单次转换, 1 SPS)
• 支持 I2C 串行接口:
- 标准、快速和高速模式
• 单电源供电:2.7V 至 5.5V
• 扩展级温度范围:-40°C 至 +125°C
典型应用
• 便携式仪表
• 电子秤和电量计
• 使用 RTD、热敏电阻和热电偶的温度测量
• 测量压力、张力和应变的电桥

网友:
我觉得 拿7135做比较方便。基准可以搞样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MCP3421(淘宝价 4元左右 )

带 I2C 接口和片内参考的 18 位模数转换器

谢谢你了

网友D:
既然想学实际东西,入门现成的双积分ADC 7135 7129这种,深玩分立元件实现双积分,再深3斜积分,再再深多斜I,II,III积分。

其他的ADC基本没啥玩的,也就搭个电路,写个程序测试下,这个貌似谁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既然想学实际东西,入门现成的双积分ADC 7135 7129这种,深玩分立元件实现双积分,再深3斜积分,再再深多斜 ...

用FPGA搭个sigma-delta也很有挑战性的……

网友:
感谢17楼的推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FPGA搭个sigma-delta也很有挑战性的……

是啊,不知道古大师可有推荐的资料,我看sigma delta这种ADC偏向于数字电路,模拟部分其实很少,我看他的核心貌似是一个叫做SIN3C SIN4C的算法,古大师可有这方面的资料,有时间想尝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不知道古大师可有推荐的资料,我看sigma delta这种ADC偏向于数字电路,模拟部分其实很少,我看他的 ...

其实就是低通滤波器的一种实现形式,也叫CIC滤波器,在频率响应上呈Sinc函数特性,在滤波的同时可以降低采样率并增加输出位数,从而实现低位高频到高位低频的变换。
原理可参考:http://www.embedded.com/design/c ... grator-comb-filters

网友(2016-03-01):
我用7135做了一块50v电压表,感觉积分电容最麻烦,使电路板无法做的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