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看看我制作的载人独轮车

楼主(2015-10-26):
经历了半年的学习调试,载人独轮车终于成功了, 由于是给公司做项目,所以暂时不能公开资料,发此贴的目的就是想记录一下 这半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勒个去 瘦了20多斤,也算值得了 先给大家发个图片看看吧  以后会上传视频。 3相无刷电机控制使用的是【空间矢量算法】 ,姿态解算   模糊PID等  最大爬坡角度为25~30度 如果体重轻的 可以爬的更高 测试是我的体重。。。太重了

网友A:
兄弟,牛人。不过有显摆的嫌疑哦

网友:
在平衡车应用中,FOC驱动能解决哪些方波克服不了的问题吗?

网友B:
请问楼主 ,3相无刷电机 测角用的是旋变 还是编码器呢 ?

网友:
成本多少坐下来

网友C:
这种不是刚需的东西,现在才出货真的有市场么,怀疑I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市场上有不少了吧

恩  但是我们不只是为了做这个而去做这个的  这个只是个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是刚需的东西,现在才出货真的有市场么,怀疑ING.

哈哈  有没有市场跟我没有关系   我只负责做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没有多少钱  也就1千多块钱 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 ,3相无刷电机 测角用的是旋变 还是编码器呢 ?

霍尔传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牛人。不过有显摆的嫌疑哦

哈哈  也不是啦  就是自己从来都没有搞过电机  这次就搞这么复杂的驱动方式  经历这么多时间 期初有几次都想放弃了    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   只是有点激动  算画上圆满的句号吧   之后还会在这个上面开发 2轮的  等!!

网友:
如果不用学习如何左右平衡,就更牛了。

网友E:
我去年7月份,心血来潮,花了1999元买了ips平衡车,
可是我学不会骑,我儿子学会骑了。

楼主能帮我改成双轮的不?

网友:
我半年前就看到我这里有人在用了
还保密??

网友:
请问一下,您的FOC控制算法里面有没有加速度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去年7月份,心血来潮,花了1999元买了ips平衡车,
可是我学不会骑,我儿子学会骑了。

再买个一样型号的绑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F:
foc库用的2.0?还是4.0?

网友G:
请教一下,楼主位说的姿态解算是什么?是直接读取MPU6050得角度值然后进行滤波吗?

听说搞这个平衡车,直流电机的快速反应是很重要的。楼主是用了什么电机算法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foc库用的2.0?还是4.0?

ST的电机库不能用的   我只是按照他的思路自己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楼主位说的姿态解算是什么?是直接读取MPU6050得角度值然后进行滤波吗?

听说搞这个平衡车,直 ...

直接读取原始数据     姿态解算就可以了  算是三闭环控制吧  电流环 速度 位置环

网友:
哈哈 楼主的车子充一次电可以跑多久呢

网友:
请问,只有转速环使用的是模糊PID控制吧,还是三环都使用的模糊PID控制

网友:
您好,想请教一下您独轮车里面速度环的模糊PID具体是怎么实现的,我DIY的独轮车,加上速度环后,低速效果很不理想,想请教一下

网友(2016-01-15):
啥都没有

网友(2017-08-13):
独轮车电机驱动低速时电角度怎么获得的,可以赐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