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ar下编译kl02z的例程通过,不过不能下载调试,why?

楼主(2015-10-26):
出现如下的弹窗:

另,我把kl02z的板子刷成了jlink固件

网友A:
无法生成 调试文件, 把路径中文去掉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生成 调试文件, 把路径中文去掉再试试看

谢谢高手,就是路径中有中文的原因,现在几个例程都可以编译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