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即所得PLC

楼主(2015-10-27):
一种所见即所得PLC,以及我画的梯形图,直接在PLC上面图即可,不用电脑编程了。

网友:
施耐德的吧

网友:
最终PLC编程应该编程流程图编程,模块调用

网友:
明明可以用非常好的车在高速公路开,为什么还要搞个独轮车在山路上走呢?
-----------------------------------------------------------------------------------------------------------------------------
以后一根网线(或者wifi)就搞定了。

网友(2016-01-12):
能自动识别吗
感觉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