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的ibm t22电脑点不亮了,硬盘数据想copy出来,有没办法

楼主(2015-10-27):
如题,IBM thinkpad T22 坚强的工作了10年,终于熄火了,点不亮了(淘汰后就放老家给老妈玩 拖拉机,斗地主,看看照片,老妈很喜欢这个机啊),
我把硬盘给拆了下来,想把里面的一些老照片copy出来
可是找不到连接口,大家有办法么? 我还有一台T40是好的,可是硬盘接口和T22的不一样,用不上
现在的移动硬盘接口都不支持了,电子城能买到相应的转usb的接口么?具体硬盘型号我回家看看放上来;

网友:
PATA接口的吧,去淘个对应的移动硬盘的板子

楼主:
嗯,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T40的电脑,有时用手接触电脑的usb接口,或者窜口,都有些麻麻的感觉,是漏电么,笔记 本电源 转换是12V  ,这么低的电压对人体有伤害不?

网友:
t40与t22的硬盘都PATA的吧,应当兼容的。

网友A:
T系列的不算老
A系列的才叫老
取出的硬盘现在在做移动硬盘呢,继续服役

网友:
还有IDE的,40pin

网友:
楼主应该知道是什么接口的。去电脑城整个老旧的硬盘盒看看。

网友:
某宝买根40元的易驱线,管它什么口,通吃。

网友:
淘宝买个这个  不仅给你把你的事办了  还可以提供各种接口出来  方便易用

网友:
10块钱的易驱线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T系列的不算老
A系列的才叫老
取出的硬盘现在在做移动硬盘呢,继续服役

这玩意和A22一个时代的。我爸也有台A22。硬盘坏了,不过能点亮

网友:
IDE to USB 便宜又好用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我只想说,莫友强大,万能的莫坛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