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片ht1621b驱动段式液晶,显示闪烁.请教!

楼主(2015-10-27):
如题,最近用到了段式液晶,段比较多,1622不太好买,就用了2片1621驱动1个屏.
但是碰到了比较棘手的问题, 单片1621驱动时显示正常,两片1621同时工作,则屏闪烁.
焊接了3套,闪烁的频率还不太一样,有的快,有的慢.
我觉得是 屏的布线有问题,两片1621扫描时有干扰.
请教大侠,帮忙诊断诊断是什么问题,折腾了好多天了. 屏厂家也给不出所以然来.

网友:
上电路图,上实物图。。。

网友:
两片同时驱动一个屏?第一次听说可以这么做。两块分开驱动的COM/seg是完全分离的?仅仅是玻璃连在一起?
1621好像不能级联,如何保证两个芯片的震荡频率相同并同步?

网友:
用1622试试就是贵点

楼主:
ht1621不是级联,是并联,只是片选分开.
屏是两部分隔离的,仅仅玻璃连在一起. 相当于(4com+32seg)*2.
震荡频率同步 产生震荡, 这个倒是很有可能.

网友:
看看初始化。我用1622初始化没弄好,有点闪动。找了两天才发现

楼主:
原理图见附件.

网友:
可以设置刷新频率吗?把刷新频率提高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已找到原因,是液晶屏厂家的布线问题,com口两两连接了。 我用电阻档量了一下,有100k欧姆左右。
不知道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A:
楼主难道是驱动麦克风接收机的屏遇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难道是驱动麦克风接收机的屏遇到的问题

不是,就是普通的工业仪表。 可以排除是干扰引起,整个电路板只焊接单片机和屏也会闪烁。
反复跟厂家沟通,厂家才找自己的问题。

网友(2016-09-21):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已找到原因,是液晶屏厂家的布线问题,com口两两连接了。 我用电阻档量了一下,有100k欧姆 ...

LZ我现在的屏和你的设计的差不多,我想问一下,正确的方法是怎么处理COM口,两个COM1-COM4应该是完全独立的吗?厂家给我设计的是COM1与COM1连接在一起的,相当于4*64的设计,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我当时碰到的就是这样的问题,4个com口两两相连。 应该是8个com口才对,和数码管原理类似。

网友(2016-11-11):
楼主,VLCD的值选取有什么特别要求么?是要和液晶相互配套么

网友(2018-03-20):
我也是碰到了使用两块1621的情况,只有4个COM 真的没法工作,闪得厉害,看来只能重新开一下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1621不是级联,是并联,只是片选分开.
屏是两部分隔离的,仅仅玻璃连在一起. 相当于(4com+32seg)*2.
震荡频 ...

请问我使用两块ht1621;
连接方式是 (4com*2+32seg),也就是两块ht1621的com是分开的,seg连接在一起,这样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2022-10-03):
8com,duty 1/8,4com duty 1/4,屏幕做样品的时候,设计就应该按照2个IC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