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solidworks2010sp0,破解时返回2,怎么解决,折腾了好.....

楼主(2015-10-27):
重装了系统,win7,然后安装solidworks2010 SP0后,断网安装的,都能顺利安装完成,在破解时出现如下画面
在安装solidworks前,安装dotnetfx3.exe时,安装不成功,出现如下图所示:
也在windows里设置了打开或关闭功能,可就是安装不上,系统也重装了好几遍,折腾了好几天了,发出来请求大家帮助!

网友A:
给楼主来个破解文件,试试这个,可以用来破解10~13等几个版本,破解教程包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来个破解文件,试试这个,可以用来破解10~13等几个版本,破解教程包里有

刚试了一下,也是破解不了!
不知道是不是和我的系统有关系,我一直怀疑是不是那个.net的问题,但就是无法成功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一下,也是破解不了!
不知道是不是和我的系统有关系,我一直怀疑是不是那个.net的问题,但 ...

果断安装2013版本

楼主:
我试一下是否能安装2013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