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打样的板子弯曲算不算是问题?

楼主(2015-10-27):
PCB厚度1.2,尺寸18*18

网友:
PCB弯曲度有是要求的,从LZ的图来看,可以认为是不良品了

网友:
确实玩的有点厉害。

覆铜后,经过高温了?

网友:
弯的太过了吧

网友A:
如果你有敷铜不平均,不对称,属于无法避免的工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敷铜不平均,不对称,属于无法避免的工艺问题。

多打些过孔

网友:
新板JLC打样弯曲这么厉害的还没遇见过。应该看下布线。

楼主:
上次在jlc打样还好,这次弯的比较厉害

网友:
应该属于你板子结构问题吧,再一个板厚比较薄。

网友:
这个结构想不弯都难吧

网友:
2面都铺地会好一点

网友:
“这个结构想不弯都难吧”  还是1.2mm的板厚

网友:
这属于品质问题,可以投诉

网友B:
说清楚收货就这样,还是加工后这样。

网友:
上次在他家做过230mm*230mm的六层板,弯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你这1.2的板,居然还设计了这么奇葩一 结构,中间抠掉了那么多,弯也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清楚收货就这样,还是加工后这样。

收到的板子就这样

网友:
这算啥,上次那个按键板都要成麻花了,被伙计们给笑贫了

网友:
上次我做的1mm 厚四层板也是弯得厉害。后来重做1.6mm的才不很厉害。 这方面JLC品质控制不行

网友:
还好了,我在本地做的单面板,有一次弯到贴片机的MAIN挡块居然直接跳过去了。
哎!怒斥了老板,然后后面的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跟JLC的品控无关。JLC属于便宜快速打样,都是一大批的统一工艺制作,不可能单独迁就你一块设计不合理的 ...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不是设计上的问题。板子方方正正,没开槽,等不规则东西在上面。密度也不高。10块样板 2块上翘,3块下翘,2块中间拱, 3块平整。我自己没有发觉,是贴片的厂商告诉我的问题,说不能贴。这个怎么理解!
而且以前做打样同样的板10块板我任意选了3块,SMT厂家都贴好是正常的。就那次去准备再做15套的时候发现的问题。后做的10块板几乎没有一块平整度和第一次做的一样。最终只贴了8块板(连上第一次的剩余的板)。
我没有贬低JLC,只是希望在这个方面能够加强管理。
对于样板确实只要验证功能就行了,只有极少数上SMT的。但这不是品控没做好推脱的理由。再说我也没因为这事去反映过。SMT厂家也说,建议用1.6mm的板做,这样容易平整(因为我上面要贴一块40*60的模块,平整度不好就会虚焊)。
以后做的1.6mm的都没问题。就那次1.0mm的四层板不是很好。

楼主:
不知道批量会不会也这么弯

网友:
楼主最好在售后提交一下投诉单,这样售后也能提一些更加专注的建议,板的弯曲因素很多,!
1)生产原因造成
2)设计原因造成
3)板的形状决定
4)板厚的决定
以上的因素没有一个因素说是必然会弯,但是如果不到位,则很容易出现一个弯的临界点
弯曲有时候是可以进行热风整平处理修正过来的,而如果是设计因素,如一面铺有很多的铜皮,另外一面很少,加上板比较大,又比较薄的话,则是热风整平解决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mm的板,你还说不是你的设计问题?

1.0的板,尺寸稍大一点,就会弯曲。jlc不是神仙,无法克服自然规 ...

如果JLC做60*80mm 的1.0mm厚的四层PCB做出来会弯,它就不应该接单。
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1.0mm的四层板会大于我的这个尺寸的。
而且第一次能做出不弯的,第二次大部分是弯的就是品控没做好。而且是拿来就是弯的,不是SMT后弯。所以我才认为那次弯是品控的问题。
后来iSMT厂家说,SMT后平的也可能会弯,所以我就立即换的1.6mm厚的。
大家都希望JLC做出来的东西价格便宜,质量稳定。提提意见没啥不妥吧。

如果确实是因为工艺问题,没法做到很平整。那最好也要提醒一下用户。因为我想大部分用户都没有厂家对生产工艺原因会造成啥原因不清楚的。

网友:
zte不合格

网友:
这PCB真是长见识呀。